[无线] 好几年没发贴,发个拆机贴239-1(如是管控物品请告知删除)

楼主(2021-03-09):
应该是个收信机,型号为239-1,成色比较新,带电池盒(是不是电池盒哦)没得耳机。

面板

盖上前盖的样子

底部

型号与批号

合格证

背后拉出电池盒,电池盒里面有一些纸,是不是电池的绝缘保护纸?

角落4颗螺丝拧开就抽出来了。

模块化设计,拆不了了。有螺纹胶

网友A:
最后圆筒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圆筒是什么?

很像八音盒

网友B:
楼主真是堪比头条,被标题的“违禁”吸引进来了。短波航空波收音机都随便买了。话说,王成的报话机现在算违禁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圆筒是什么?

拉开电池盒后里面的纸筒,像是包裹电池绝缘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堪比头条,被标题的“违禁”吸引进来了。短波航空波收音机都随便买了。话说,王成的报话机现在算违 ...

没管控就好,发来大家分享看看

网友:
30年前算管控物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堪比头条,被标题的“违禁”吸引进来了。短波航空波收音机都随便买了。话说,王成的报话机现在算违 ...

现在军用电台也是严格管控不能交易的商品,现役电台。

但是楼主拆的这种清朝的古董电台早就没有保密价值了,已经淘汰好几代了。取代它们的下一代高级货军用电台也没什么可保密的,因为是买日本iCOM的民用电台做军用的,资料图纸满大街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军用电台也是严格管控不能交易的商品,现役电台。

但是楼主拆的这种清朝的古董电台早就没有保密价值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圆筒是什么?

机械式高频头。 跟老黑白电视机那种一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军用电台也是严格管控不能交易的商品,现役电台。

但是楼主拆的这种清朝的古董电台早就没有保密价值 ...

一看就是懂行的人,有没有呼号?

网友D:
成色这么新的机器已经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色这么新的机器已经不多见了

确实很新,牛皮纸拿出来的,还有好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圆筒是什么?

切换波段的滚筒。

高级的模拟无线电接收设备都是很多路同步调谐的(有高放还有多次变频),所以切换波段的时候需要同时切换很多套谐振电感和电容,做成滚筒式各个波段完全独立在自己的一个单元里,调试维修方便,可靠性也高。缺点是成本高,普通民用收音机都是两路调谐,一个输入一个变频,没有高放没有二次三次变频,所以切换两个电感就行,需要切换的电感(中周)焊在电路板上随便一个波段开关就够用了,民用产品中只有很少的高端收音机才会使用多路调谐和二次以上变频,而在军用设备中基本是标配。

楼主:
用料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