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008年生产的声光控灯座拆解

楼主(2021-03-09):
仍可正常点灯,测试视频如下!测试视频

网友A:
分立元件的比较少  cd4001的遇到的多一些

网友B:
这灯外形好像前年我买的一个散件声控灯。先摆放一遍电阻,到焊接前第二次检查发现还是有错误。后来一次成功,有点小满足感

网友:
之前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声光控灯座,也是全部分立元件的,很快就烧鸡了

楼主:
发现问题了!灯光环境下它会很快点灯,但是黑暗环境下动作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元件的比较少  cd4001的遇到的多一些

我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可能那时候还没有I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外形好像前年我买的一个散件声控灯。先摆放一遍电阻,到焊接前第二次检查发现还是有错误。后来一次成功 ...

我这个板子正面没印任何符号

网友(2022-10-12):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可能那时候还没有IC的吧?

早期的都是数字集成块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挺耐用的呀,14年了

网友:
灯光超过40W的很快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