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栅极与源极之间的泄放电阻一般是5K到10K

楼主(2021-03-09):
mos栅极与源极之间的泄放电阻一般是5K到10K,那么并联的mos栅极与源极的泄放电阻是每个都用5k-10k还是加起来5k-10k

网友A:
加起来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起来有就行了

既然并联mos栅极与源极是并联的那我在栅极与源极只加一个10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看速度,没规定什么情况都要10k以内,不要求太高速度几百k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个电阻是Mos管当开关管使用的时候要用,还是
Mos管做任何用途都必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