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坛内买的烯王充电宝套装中的充电宝简单拆解(二代的)

楼主(2021-03-09):
这次拆的是二代版本的,与三代相比,差了c口pd输出及安卓口QC快充输入

三代拆解请看此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909

二代就简单拆下了,不做具体说明了,照例不拆充电头,不提供交易区链接,有无失效的请自行查找。

网友:
这个做工相当不错啊,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四管式H桥buck一boost自动升降压不错。我买过最早1万倍斯特塑料充电宝,激活保护板芯片后一直输出,适合小电流设备供电,后来买了金属长条款,带一个凸透镜小手电。

网友:
换了十倍容量电池  三代的好很多 现在看看能不能效准电量了

网友:
金属长条款,带一个凸透镜小手电,我也买了,挺好的,就是有点重

网友A:
买过一个,12v输出接电脑,电流经常超过2a,有时甚至超过2.5a,都不保护,最后烧坏了怀疑过流保护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12v输出接电脑,电流经常超过2a,有时甚至超过2.5a,都不保护,最后烧坏了怀疑过流保护有问 ...

看来买之前都得用负载测试,最好有温度探头表头等。几年前我网购过七电5节免焊接,可调压充电宝套件,先5伏输出,接4颗6伏500毫安白炽灯并联负载后,升压电路无法启动故障,变成电池电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12v输出接电脑,电流经常超过2a,有时甚至超过2.5a,都不保护,最后烧坏了怀疑过流保护有问 ...

二代宝比三代宝差不少,没有均衡,而且似乎还有bug;存在过电压输出情况(A口 to C口设备,协议握手期间,设备最大支持9v,它会意外输出12v,可能用电设备损坏);存在超载保护失效情况(A口 to C口设备,9v状态下,电流蹭蹭蹭没节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代宝比三代宝差不少,没有均衡,而且似乎还有bug;存在过电压输出情况(A口 to C口设备,协议握手期间 ...

三代有没有发现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有没有发现bug?

三代暂未发现BUG

网友:
不敢去老王,老五家等店铺了。。。看啥都想买。。。

网友:
电池保护板都带库仑计了居然没带上均衡,真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买之前都得用负载测试,最好有温度探头表头等。几年前我网购过七电5节免焊接,可调压充电宝套件,先5 ...

白炽灯冷态电阻很小,再加上你4颗并联,接通瞬间约等于短路,有些电源就会出现升压异常

网友D:
我也到货一台  问题货   a口无输出  离开电源,灯都不亮     插上电源就满电 ,满电只有13v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炽灯冷态电阻很小,再加上你4颗并联,接通瞬间约等于短路,有些电源就会出现升压异常 ...

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最好是负载电阻测试,以免烧三合一单芯片电路。品胜羽博等大多数品牌充电宝,接上白炽灯负载是保护板切断动作。用料更好点充电宝输出端有独立过流检测,一路保护后,另一路能正常用,互不影响。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D:
我也到货一台  问题货   a口无输出  离开电源,灯都不亮     插上电源就满电 ,满电只有13v

--来自论 ...

目前我得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二代,也是插上c口,马上100%,用普通充电器插micro 口充,还能充,充电电压5v,充电电流1.5A左右,充电宝上显示电压13v多,电流0.4A多点。

网友:
这款是不带均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到货一台  问题货   a口无输出  离开电源,灯都不亮     插上电源就满电 ,满电只有13v

--来自论 ...

裙里的改装玩家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这批货最值得折腾就是其配套的充电宝
现在货被一家同行统走了
但是小伙伴门还是可以自由交流改装玩法的拉

PD诱骗驱动T12洛铁头

利用驱动板改的高功率充电器

直接电池组改的车载设备移动供电
最后就是重磅

  爆改大容量电池组

还是有什么有趣的玩法可以进裙交流

点击链接加入裙聊【数码尖货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