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地摊淘来的两通道2.4G比例遥控器

楼主(2021-03-09):
拆解地摊淘来的两通道2.4G比例遥控器
疫情不严重了,闲来无事做好防御(戴好口罩),逛逛地摊,看见一款枪式遥控器,好像还是比例遥控。

各功能微调旋钮,电源开关

外面有一透明盖

2.4G频率

两个调整旋钮,旋钮标志

另一个旋钮标志

电源开关

拆开可见2.4G模块

两个通道模拟量电位器

主控芯片

再来一张

各个功能旋钮接线位置

带电源输入插座

收拾干净,通电能亮灯,没有接收器,先存起来吧。

网友:
 有合适位置存放时,才能去地摊。

网友:
能找到接收器的机会不大

网友:
可以拆组件用,改写固件,自己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