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9DDK在sm2246xt上写入速度低的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2021-03-09):
东芝9DDK相信大家都玩过,一代经典颗粒,在IS903和SM2246en,包括马牌以及其它主控上表现都不错。
这货在2246en上单贴颗写能到180+的速度,双贴写350+左右,4k爆表,相当不错。

但这货在2246xt上却表现平平,单贴写入90,双贴写入也就160左右。感觉这个速度是不正常的,但找遍了46xt的所有开卡软件,开出来几乎都是这个速度。

之前还有坛友提问过这个问题,但最终也没解决。@likan8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181

经过一晚上“潜心研究”,终于找到解决办法。

先看下结果吧

这是46xt单贴9DDK,用默认参数开出来的速度,写入很是令人失望

再看看提速后

单颗写入达到了170多,稳定跑圈不掉速无波动。

双贴之后的表现:

这个表现感觉就正常多了。

下面公布终级解决办法:

Toshiba,512Gbit,TH58TEG9DDKBA8H=98,3A,95,93,7A,D0,1,16,1280,4096,0256,02132,02018,01000,02,02,04,2,12,19,A,05,7F,03,0000,A2,00,20,00,00,25,10,00,21,29,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0,7F,03,01,00,00,00,00,88,88,66,66,

参数第24位0313

改完参数之后,务必打开设置,点auto重新把颗粒型号选出来,然后保存设置。

最后秀一下自己的成品

完结,撒花!

网友:
牛x啊,现在越来越厉害了,那9DDJ的单颗粒128G是什么编号,双贴256上46XT最好了,

网友:
8DDL/9DDL在2246XT表现也不太好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啊 感觉还是参数或者固件匹配问题

网友:
牛批,改后ECC会大增吗

网友:
我谁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A:
改天把9ddl也研究下,双贴才190,和903一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把9ddl也研究下,双贴才190,和903一个速度

9ddl别研究了,就那速度。9ddk,9dfk是2die/ce的,上固态主控可以开交错,相当于8ce的性能。9ddl是1die/ce,单贴写100左右算是正常速度了。
9ddl双贴上46en或ps3111,速度都差不多,都在200左右。

网友B:
那不一定/9DDL=05466/05466在2246XT上明显快很多/但是9DDL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9DDL=05466/05466在2246XT上明显快很多/但是9DDL就不正常

05466上46xt,写也就100多点,双贴写200上下,不可能再高了。

网友A:
范佬,顺便再问下,你用的哪个版本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佬,顺便再问下,你用的哪个版本固件

Q0405A

网友C:
范总,这个参数是你自己加上的吗?我的开卡软件中都没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总,这个参数是你自己加上的吗?我的开卡软件中都没有参数!

不是,我在原有参数上做的修改。你多找几个版本。

网友C:
Toshiba,512Gbit,TH58TEG9DDKBA8H=98,3A,95,93,7A,D0,1,16,1280,4096,0256,02132,02018,01000,02,02,04,2,12,19,A,05,7F,13,0000,A2,00,20,00,00,25,10,00,21,29,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0,7F,03,01,00,00,00,00,88,88,66,66,后面的为什么不改成13呢?我感觉你是根据9D2H的参数对比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shiba,512Gbit,TH58TEG9DDKBA8H=98,3A,95,93,7A,D0,1,16,1280,4096,0256,02132,02018,01000,02,02,04,2,1 ...

我是参考9DFK的参数改的,发现改了这一项有效果,后面就没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参考9DFK的参数改的,发现改了这一项有效果,后面就没动

范大~~请问
这样改,温度会不会提升的更高,毕竟做成U盘了,我跑全盘都飙到83度了。
如果温度没特别高,我也有片Sandisk 15131 同 Toshiba,0DFK,想把速度再超上去。

=======更正,不用了,我改的参数,已经是二项数值都改成13了。
A17=Toshiba,256Gbit,TH58TFT0DFKBA8J
Toshiba,256Gbit,TH58TFT0DFKBA8J=45,3C,A5,93,7E,D0,1,16,1280,04096,0256,04276,04036,02000,04,02,04,2,52,19,A,05,7F,13,0303,A2,00,20,00,00,25,10,00,21,29,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F,13,01,00,00,00,00,99,99,77,77,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范大~~请问
这样改,温度会不会提升的更高,毕竟做成U盘了,我跑全盘都飙到83度了。
如果温度没特别高,我 ...

速度有提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