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创维电视机花屏是不是屏幕坏了

楼主(2021-03-09):
最近两天屏幕花了,刚过保修期一年…如果不是屏幕坏,我可不可以买个主板回来换上去修复?

网友:
是屏幕问题

网友A:
有也可能是逻辑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也可能是逻辑板啊

你为什么说逻辑板的问题(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说逻辑板的问题(O_O)?

驱动板到逻辑板,再到屏幕,所经之路都有可能嘛,有啥问题。

网友:
淘宝买主板,和逻辑板,记得都买退货运费险试试不行可以退

楼主:
后来听说维修人员来了,拆开,拨弄一下里面开关就正常了。我第二天才知道,太神奇了

网友:
隔行如隔山。我的小米手机卡死,触摸屏毫无反应。当时都要自己刷机了,突然想起还在保。跑到售后,人加连后盖都没打开,不到一分钟就修好了。当时我好奇地问他怎么回事。他小型只说了一句话“不要没事刷机”。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