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维修工作台改装成T12焊台

楼主(2021-03-09):
去年25元撸回来的维修工作台,一直吃灰。
直到春节期间38元免邮费活动一时头脑发热买了套T12散件,又在某鱼花了68元淘了5支号称原装二手烙铁头。
由于工作台底座空间狭窄,把T12控制板一分为三,加开关和电源插座,经过周末一个大半夜的奋战,头尾数天断断续续的完善,基本完工。
用了一个闲置20伏3.25安笔记本电源供电,几秒钟化锡,成本131元,大家觉得如何。

LED灯供电未解决,原电路可以通过三个电池或外接5伏电源供电,计划找个7805,20伏转5伏供电。手头上有几个78L05,但电流不足,测量5伏供电LED实际电流约150毫安左右。之前一直用几元钱的电烙铁,第一次搞T12,经验欠缺,手上材料也少,成品个人感觉还比较满意,主要是享受了DIY过程。

网友:
建议备点热缩管和扎带,光靠热熔胶不靠谱

网友:
LED灯珠线路最好重组下,试试5颗LED指示灯珠串联,过流发蓝加限流电阻调整。固定方式尽量用螺丝和螺丝座,强度不够用环氧树脂等填充胶水。

网友:
既然有24V输入电源了LED就可以全部串联起来亮
我那个LED放大镜是电池供电,原本是串联升压结果34063效率超级低半小时没电,
被我改成全部并联了一个18650搞定两三个小时。

楼主:
谢谢三位大佬提点!热熔胶确实是临时性的,主要目的是临时固定裸露的飞线不缠绕在一起。飞线连接手柄加热的两根线用了比较粗的铜线,其它信号线包括到控制按钮的,用了飞机上的一次性耳机线,一芯两线非常的单薄,还有两根从控制板引出来的铜线,实际是漆包线,原计划从控制板引出5伏给LED供电,可能太天真了,接上后数码管数值马上提高一百几十,担心影响烙铁工作,引出的线就暂时搁置一边了。实际上所有的接插件固定得非常牢固,红色开关由于开孔偏小,硬压进去已经非常牢固,连螺丝帽都省了,安上底板后,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这个组合挺好,不占地方

网友:
简单实用,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有创意,点赞!

网友A:
没有电池配重头重脚轻

网友:
可以找个车充dc_dc的电路板给灯供电,里面线感觉还是用带皮的感觉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池配重头重脚轻

你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个底座比较结实,有点重量的。不过要更稳固最好配重,也正有此意,只是一时没找到合适的铁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个底座比较结实,有点重量的。不过要更稳固最好配重,也正有此意,只是一时没找到合 ...

因为我也败家了这个架子,塞了两块800毫安聚合物电池,外加配重铁片,凑合能用

网友:
还差一点  下一步把松香盒子跟焊锡丝架子都搞上去 要是底座小了就换个底座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建议,采用了车充方案。理由有三:一是查了资料说7805压差大,发热也会比较厉害,关键是手上没有7805;二是手上有这个之前2元买回来车充,但由于想着车充可能还有可用之处,今天测试了下,电流只有1安用处不大,手上另外还有个3.1安的;三是这块车充电路板刚好能放进这个狭窄的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