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锂电池 10年前喜德盛电动车里的26700BD

楼主(2021-03-09):
找了半天这也没牌子 10年前喜德盛电动车里的 现在是一会就充满电了一给油就断电,就想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就有一个万用表,直连电压40伏,通过保护板量电压10伏,没有内阻仪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容量,值不值得修,一共五组,单独测有一组电压3.8 别的都是4.1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A:
跟以前赛克电动车里拆出来的26700很像,那个是比克

网友B:
3.8V那组电池单独充满试试看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然,就卜一卦,按卦象解决

网友C:
直接买3只二手电芯,把3.8v的那组换了
用4.2v充电器分别把每组电都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以前赛克电动车里拆出来的26700很像,那个是比克

看着是很像,估计这个电池就是垃圾小厂的 啥也没标上厂家不写,容量还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V那组电池单独充满试试看

好的  等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3只二手电芯,把3.8v的那组换了
用4.2v充电器分别把每组电都充满

嗯 我先拆了看看  没有点焊机,我还得先做个点焊机 唉 没工具真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着是很像,估计这个电池就是垃圾小厂的 啥也没标上厂家不写,容量还不写 ...

大厂才不打容量,都是根据型号有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厂才不打容量,都是根据型号有规格。。。

就是26700电池,电压:3.7-4.2V,电流:5000MAH,这组电池3并10串42V15A,那组3.8的电池出了问题,需要高压激活,在均衡给每组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