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TEWA 800G光猫桥接、路由同时使用

楼主(2021-03-09):
如题,家里光纤入户,TEWA 800G光猫,破解密码后设置猫路由和WIFI功能。尝试过路由,可以用,不过慢的像2G速度。WIFI直接连不上。家里由多的路由器,水星,腾达,都是300M的古董货,今天折腾一天,把TEWA 800G的千兆口1设置成桥接,然后再接路由器;百兆口2、3设置成路由,直接接PC,设置后只有口1能用。问题1:TEWA 800G只能设置成路由或者桥接,不能混合使用?

问题2:水星 mw310r ver4.0,折腾前是TEWA 800G 千兆口1桥接腾达路由器;腾达作为客厅WIFI,然后口1再接水星;水星路由器作为卧室WIFI口1接PC。就这样设置用了好几年,最近娃上网课,卧室2信号不佳,于是把网络调整为:TEWA 800G-千兆口1--腾达(卧室2);TEWA 800G--百口2--水星(卧室1),搞来搞去,水星路由器始终无法连接网络,腾达正常。问题来了,TEWA 800G桥接只能接一个接口?
问题3:水星路由器恢复出厂,以及TEWA 800G单独千兆口桥接水星都不能上网,貌似一命呜呼了,升级固件是蛋疼的服务器升级(不能选择本地文件升级),关键在水星路由器又不连不上网络,这货还有救不?

楼主:
诶,讨论太深了吗

网友A:
你光猫口1桥接,接路由拨号,这就一拨了。

如果你那里运营商不允许多拨,其他口设路由肯定不行,如果运营商可以2拨,把1口以外的口设成路由模式,后面接路由也可以,但是两个路由就不在一个网段了。

你这几个烂300M路由,估计还不如光猫性能好,干脆不要桥接好了,把路由当AP用。

路由当AP,很简单,改掉路由IP为与光猫不同网段(如果光猫是1.1,路由改成2.1),路由里设好WiFi名称和密码后关闭路由的DHCP服务器,光猫口接路由的lan口,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光猫口1桥接,接路由拨号,这就一拨了。

如果你那里运营商不允许多拨,其他口设路由肯定不行,如果运营 ...

光猫设置过路由模式,但是网速很差,而且无线用不了。况且在弱的路由器也比猫强吧

网友:
看你的合同里允许几拨了

网友B(2022-11-13):
别折腾了,如果你房间的预埋网线支持,简单又便宜:光猫千兆口1---千兆有线+5G无线路由1磊科1200ac---千兆路由2/3/4/n磊科1200ac到各个方间。
这个1200ac,闲鱼上三十来块一个,支持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如果你房间的预埋网线支持,简单又便宜:光猫千兆口1---千兆有线+5G无线路由1磊科1200ac---千兆 ...

这个主意不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如果你房间的预埋网线支持,简单又便宜:光猫千兆口1---千兆有线+5G无线路由1磊科1200ac---千兆 ...

各个咸鱼找到了个netcore NW788,百度下说wifi信号很邋遢····不知道能不能入手

网友B:
NW788我不了解,反正我现在家里是光猫的千兆口随便接一个便宜的千兆主路由,主路由的3个lan口各接了一个1200ac,最最主要,1200ac是千兆+5G的路由,而且支持802.11k/v/r协议,即可以自动漫游切换!拿着手机各个房间随便晃,会自动切到信号强的那个路由。当然,各个分支的1200ac的lan口也可以有线接台式机或者笔记本同时使用,也是跑满速的。

我3个1200ac全是闲鱼下手的,合计100块包邮。

现在的户型,城市里很多都是混凝土墙的,单个路由功率再大不顶用,还是得要多个组网的思路解决覆盖问题。我现在3个1200ac设置的无线功率都是最低,注意摆放位置让它们3个尽量避免太近,少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788我不了解,反正我现在家里是光猫的千兆口随便接一个便宜的千兆主路由,主路由的3个lan口各接了一个120 ...

我是这样想的,入户千兆光猫连1200AC,提供客厅wifi,然后lan千兆口通过网线到卧室连第二台1200AC(充当AP),供卧室wifi。这种串联方式可以漫游吗?网上常见的是1+2,也就是一个路由带2个a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入户千兆光猫连1200AC,提供客厅wifi,然后lan千兆口通过网线到卧室连第二台1200AC(充当AP ...

没问题的。注意接线及设置,光猫的lan1---客厅1200ac的wan,然后客厅1200ac的lan接卧室1200ac的wan。各台1200ac的wifi设为同样的ssid和密码,勾上我上图kvr按钮即可。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卧室那台1200ac,进入“桥接模式”,把“与***同步”选项的√去掉,按确定!!!。虽然是lan to wan,但两台1200ac是同一个ip段的!不要设为2个ip段了哈

网友:
我的建议是:光猫桥接------不带WiFi的纯路由(推荐小娱C1刷高恪,如需要net1刷openwrt或padavan,还可以带硬盘实现远程FTP\transmission、组件家庭局域网)----------多个集客ap(百兆用30块钱的K2、千兆的也不少可刷如K2P),集客AP自带微AC,可以无缝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注意接线及设置,光猫的lan1---客厅1200ac的wan,然后客厅1200ac的lan接卧室1200ac的wan。各台1 ...

漂亮,回头就上机试试,1200ac好歹是wifi5,理论速度866带我这个300宽带搓搓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