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手动螺丝刀柄粗细在实际使用中的影响?

楼主(2021-03-10):
如题,想知道螺丝刀柄粗细对实际使用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有的柄粗35mm,有的38mm,有的33mm,有30mm,28mm,24mm等等,太多了。
那么,这对拧螺丝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自己买几把试试就知道啦!个人认为手柄粗些好出力。

网友:
细的是为了便携或者小空间使用,粗的好使劲,至少我自己用的都是粗点的,普通使用细了不好使劲,

网友:
刀柄大,对应拧大螺丝。因为手握面积大,好发力。

4mm以下的螺丝,中型手柄也可以。

太小的柄,拧久了,手累

网友:
手柄粗,力矩大,副作用是转动效率低

网友:
看你的手大小,像德国的PH2螺丝刀,手柄我就感觉太粗,可能手大的就感觉舒服,看个人。

网友:
这还用问,大多数人的观念,越粗越好,力道大

网友:
粗的能用上劲

网友:
粗的双方都满意(商家,用户),细的一方满意(商家),嘿嘿。。。

网友:
以自己食指和拇指能碰到为限,手柄这个粗细最得心应手!!!

网友:
看用途了,比如你大号就是粗用,小点就是细小螺丝,如果大螺丝刀拿去拆小螺丝,很难受, 同样,小螺丝刀拿去拆大螺丝也难受,使用感受非常差

网友:
拧不动就要换大柄的。
我平时都是带一个萝卜头,小工具包好放。
也不知道谁把螺丝紧固扭矩提高了,我去了死活松不开,现在只能带大柄的啦~

网友:
粗的有力,细的灵活,见仁见智

网友(2021-04-12):
8~20mm 数码等小螺丝20-40家大家电家具等中大型螺丝,超过40不好握了最舒服是20-3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