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多功能测试插座拆解

楼主(2021-03-10):
偶然发现的这个玩意儿,万用表多功能测试插座,看着挺好玩的,买……

插头是直接切成十字,不是空心的

插头磁铁不吸

可以插很多东西,电阻,电容,三极管,热电偶什么的

整个插头的电阻,包括一根连接插座正负极簧片的跳线

外壳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不是非常牢固,指甲抠抠就能开

簧片和管座

电路板背面有俩电阻

我买这个就是为了插0.1%色环电阻用的

测试万用表的时候,就不用拿表笔或者鳄鱼夹去夹电阻了,直接插上就行,用起来很方便,这插座是标准件,正常的万用表都可以用

然后,一不小心做了一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麻烦私信个连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私信个连接可以吗

淘宝搜索万用表测试插座,3.68那个就是

网友B:
这样一看,原来每个表的孔距离是一样的,好标准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看,原来每个表的孔距离是一样的,好标准噢

一般正常的万用表COM孔和VΩ孔都是这个间距,除非故意设计成特殊的

网友:
哇塞,这正是:术业有专攻!

网友:
有个这方便多了

网友C:
测量直插件很方便~

网友:
好奇这个只有两个端子,怎么测三极管?Cx、Lx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三极管用下面那排的管脚来测啊,不是插在簧片上。

cx指电容,Lx指电感,有的万用表是可以测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直插件很方便~

偶然发现的这东西,怪好玩的

网友D:
容我泼一下冷水,直接用鳄鱼夹不好吗?这玩意久了还多两个接触电阻

网友:
我记得有的万用里面直接带这玩意,

网友E:
这个是给某品牌某型号万用表配套使用的  表单独买了 剩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给某品牌某型号万用表配套使用的  表单独买了 剩下这个

业内人士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我泼一下冷水,直接用鳄鱼夹不好吗?这玩意久了还多两个接触电阻

在测试多的时候,鳄鱼夹不是太方便,用这个利还是大于弊的

网友:
万用表不同,,,这个测三极管的功能数值就不准了

网友:
这个比较适用于生产厂家批量筛选测试吧

网友:
还以为往ac220v里面插的

网友:
这个小东西外行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