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晶弘冰箱冷冻室照明灯维修经历分享

楼主(2021-03-10):
本人电子爱好小白,没事在家中各种修修补补
16年5月买的晶弘冰箱,在保修期内冷冻室照明灯就出现过,开门后灯光闪烁,忽明忽亮的状况,保修期内免费更换了
但去年开始又出现类似的问题,但出了保修期,这点小问题我就自己处理吧!

把灯板拆下来,拿万用表测量是12V输出,在某宝搜类似产品,20元左右,与美的冰箱照明板相同

同时检查拆下来的灯板,上电测试,正常啊?
再安装回去,转天又出现闪烁问题,反复拆装好几次测试,都是不行。
这是为什么?问过一位某视频网站维修的师傅,对方分析,可能是冷冻室温度过低,造成灯板故障
我想,如果再买一个,用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抱着测试的想法,干脆自己做一个灯板吧!
就用手里的材料开始加工,做的有点糙,大家凑合看吧!

做好后,安装测试,使用正常

用了一段时间暂时未出现原来的故障
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供参考!
小白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照片顺序是否正确

网友:
具体原因是什么?温度低?湿度大?...?

网友:
应当是用的LED的低温性能不够,换成军规的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还是用贴片LED比较好,食人鱼的灯珠这样环境下针脚很容易生锈的啊

网友:
温度太低 冻得LED驱动板瑟瑟发抖才闪烁的? 还是没找到真正原因啊

网友:
换上的食人鱼色温好高啊!

网友B:
应该加防水胶,不然灯脚很快锈蚀了,还会出问题

网友C:
第一张图片左上,右上和右下的LED应该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我去立创哪里买了同封装的LED 用了3年了,没出问题;   全部LED都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片左上,右上和右下的LED应该坏了,换了就好

从冰箱里拆下来,测试都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防水胶,不然灯脚很快锈蚀了,还会出问题

感谢提醒,我回来把灯板拆下来,灯脚用有机硅密封胶做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贴片LED比较好,食人鱼的灯珠这样环境下针脚很容易生锈的啊

感谢提醒,我用有机硅密封胶处理一下

网友:
怪不得我买过的几台冰箱冷冻室都不配照明,原来是会把灯冻坏啊

网友:
原来是温度太低

网友:
问题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我回来把灯板拆下来,灯脚用有机硅密封胶做下处理

冰箱灯珠没有这么容易锈蚀的,我买的冰箱原装就是草帽灯珠,用坏灯脚都没有一点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冰箱灯珠没有这么容易锈蚀的,我买的冰箱原装就是草帽灯珠,用坏灯脚都没有一点生锈。

...

同意!有台用了五六年的冰箱也是冷冻室led灯珠故障,冷藏就没问题。故障led灯脚是正常的,没有锈蚀

网友:
怀疑是热胀冷缩,灯珠内部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是原来的530贴片性能下降,愿意的话,可以尝试全部更换进行修复。不过换用食人鱼灯珠更省电。

网友:
这几个灯珠内部氧化了,具体来说是安放LED芯片的基板氧化,可能是低温导致封胶收缩产生缝隙,水汽进入引起的。虽然我也见过很多氧化的灯珠能亮,但不保证在极端温度下还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