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ssd bios不识别,量产软件检测不到

楼主(2021-03-10):
手头一块联想ssd bios不识别,量产软件检测不到,是sm2258xt主控,短接rom后软件扫描不到,测量板上各电压正常,没有烧毁短路元件,这种情况是主控ic坏了吗?

网友A:
也不一定,有些时候跟系统也有关系。建议Win7下

另外,一定要先保持短接再插入USB接口

很多新手就是插入后再短接,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这些都排除了,转接卡的桥接芯片也是一个因素了

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换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有些时候跟系统也有关系。建议Win7下

另外,一定要先保持短接再插入USB接口

非常感谢!先短接再插入的,xp和win7下都试了,u口和sata口都试了,还是不行,主控是bga焊接的,对我来说有难度,颗粒是3颗,应该不会是颗粒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先短接再插入的,xp和win7下都试了,u口和sata口都试了,还是不行,主控是bga焊接的,对我来说 ...

开卡软件无法识别的话,跟颗粒无关系

要么是维修主控,要么是拆颗粒另作他用

B0KB的颗粒,性能比较垃圾,换什么主控都差不多。最佳选择是SM3281或SM3280当U盘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卡软件无法识别的话,跟颗粒无关系

要么是维修主控,要么是拆颗粒另作他用

大哥说的对。,是这样的

网友B:
楼主你把板子拍照发出来看看,是不是短接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板子拍照发出来看看,是不是短接不对。

短接应该不会错,上面有rom的标识。

网友C:
2258XT可以直接短接ROM在SATA接口开卡的/如果短接不认1024那就可能板子电路或者主控挂了/只能拆颗粒或者挂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XT可以直接短接ROM在SATA接口开卡的/如果短接不认1024那就可能板子电路或者主控挂了/只能拆颗粒或者挂 ...

sata试过了,不行,看来只能照你说的了。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有些时候跟系统也有关系。建议Win7下

另外,一定要先保持短接再插入USB接口

什么样的转接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