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摩尔75W荧光节能灯,有惊喜。

楼主(2021-03-10):
路边看到一只报废的荧光灯残体,本照废物利用的原则,拆开看看。

主角登场——摩尔荧光镇流器部分。

大约原来的样子(网络图片)

安装灯管的部位。

撬掉。

再撬。

继续,电感是被我敲掉的。

惊喜之处是用的IRF840场效应管,一般用的是13005,好一点的用13007.

IRF840参数。

拆解。

保险管未断,场效应管是好的。

这种大功率荧光灯的电子镇流器部分已经很常见了,品牌的电路结构和用料基本差不多,但这种用场效应管的还是很少见(也不知道场效应管与13005之类的价格差异)。
谢谢围观!

网友:
这种用料实足的产品早期才多一些,现在一般都是1300系列的多。

网友:
看看我拆的,150W的节能灯,里面用的是IRFP450,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64188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东西有啥惊喜,只不过功率做的大点。
不带ptc,没有预热启动
也不带芯片,不带芯片预热启动
不带灯丝自适应芯片。

说真的,除了功率做的比较大以外,用料上符合了这个功率要求。其他没啥优点。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山寨镇流器。

网友A:
想知道蓝色变压器旁边的环形电感的三个绕组的匝数.
不知道谁有这种线路的大致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蓝色变压器旁边的环形电感的三个绕组的匝数.
不知道谁有这种线路的大致电路图 ...

3个绕组,明显比13005电路的电感圈数多,这个浸漆了,被我用斜口钳将线圈掐断了,只留下磁环,没有查圈数。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场管,今天拆了个5W*2的,是13005

网友:
要是有印刷电路面照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节能灯质量不错!

网友:
荧光灯早就成为历史淘汰的产物了

网友:
这个一般灯管容易老化和灯丝容易烧断,电子部分问题也不多

网友:
拆过好多灯头,从13001到13007的都见多,还没见过用场管驱动的。

网友:
全都被LED取代了。

网友:
东西不错啊,算可以

网友:
用料很扎实,漆包线绕的看着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