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点全新剪线耳机单元及耳麦线自组有线耳机

楼主(2021-03-10):
买魅蓝note6手机送的击音(iGene)Rock U8重金属版 磁吸耳机 入耳式立体声有线耳机给儿子用了3年,反应有时会左耳音量低。

上京东看看,耳机都挺贵的。发扬DIY的光荣传统,买点经济实惠的全新剪线耳机单元及耳麦线

先简单直接接线,多听一段时间再把感觉好点的改MMCX接口。

KUGOO/酷狗 M1 入耳式 耳机 轴向对齐单元3.2元一对

反应最难开壳,150度风枪加热接口

毛巾包裹上钳子

开壳方法:加热后壳,然后夹住后壳,反方向掰前壳。

3.8元的TPE硅胶线带麦克风线控1.2米对等

换线焊上

7.8元一对的日本Pioneer/先锋RAYZ 降噪入耳式耳机钛膜人声剪线单元

很轻松就能把金色饰板划开,要穿入原来的线管及利用原来的线夹,多废了点功夫

配了条7.8元的耳麦线

2元一对的华为AM116(尊爵版)半入耳耳机复合膜剪线单元

配3.8元的耳麦线

5.5元一对的索尼 MH750入耳式耳机剪线单元

配6.8元的耳麦线

没拆坏一个单元,一下弄了4条不同的耳机,慢慢用吧

网友A:
哪家店买的?能不能推荐个听日系靡靡之音的耳机

网友B:
楼主从哪买的这些材料,手头有一个蓝牙耳机一边线坏了,也想整一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店买的?能不能推荐个听日系靡靡之音的耳机

店铺名:大茁茁数码店。木耳朵,都是找便宜的全新买的。

网友C:
哪款听感比较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从哪买的这些材料,手头有一个蓝牙耳机一边线坏了,也想整一整。

店铺名:大茁茁数码店。木耳朵,都是找便宜的全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款听感比较好的呢?

木耳朵不具有指导性意见,还是最便宜的华为半入耳的听感好。

网友D:
这4条哪条音质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4条哪条音质最好啊

木耳朵不具有指导性意见,还是最便宜的华为半入耳的听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耳朵不具有指导性意见,还是最便宜的华为半入耳的听感好。

时间长耳朵容易发胀,不舒服

网友E:
剪线的有外壳能够保真么,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剪线的有外壳能够保真么,不是很懂?

废那么大劲做成这质量卖个几元钱,不会这么犯傻。我相信是真的

网友F:
哈哈哈  垃圾佬,以前有段时间挺喜欢玩剪线的,后来就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  垃圾佬,以前有段时间挺喜欢玩剪线的,后来就不玩了

有这几条,足够给儿子折腾了

网友G:
我也是,折腾几条便宜的,觉得自己也难够做到。有点满足感,也收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折腾几条便宜的,觉得自己也难够做到。有点满足感,也收手了。 ...

像我们这类没钱的人都很理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铺名:大茁茁数码店。木耳朵,都是找便宜的全新买的。

好的 谢谢!
进去看了一下 东西好多哦 都看花了眼

网友H:
上次这家店卖的剪插头的AKG耳机音质还挺好的,就是稍微有点贵,没修都要70多。

网友:
可以改成MMCX接口的,以后换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次这家店卖的剪插头的AKG耳机音质还挺好的,就是稍微有点贵,没修都要70多。 ...

我买的都是便宜销量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