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维修品胜带USB口插排

楼主(2021-03-10):
拆解维修品胜插排

网友:
看到了金条,求施主布施

网友:
充电部分的元件真多,谢谢!

网友:
体积小巧,看着好

网友:
顺便找地方加一个船型开关,改成USB电源和插排独立控制。

楼主:
是的 电源线在接口脱焊了。

网友:
这个致敬小米很到位了,机械外形,铜排钣金结构,过流保护开关外形,和电源布局都还原了。。。

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再怎么安全性没问题。。。

网友(2021-10-30):
我这里也有块坏的,很严重的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