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条件下,软路由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2021-03-10):
现在家用基本都是100M宽带,这个速度下一般路由器都够用了吧?普通路由器带wifi,功耗也就3-6W之间。
软路由没有wifi功能,功耗还比较高,一般高于10W,发热还厉害,再加上wifi功能的无线路由或AP,总功耗就比较高,关键这玩意还24开机,一年电费也要多不少。
所以,普通家用情况下一般路由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弄软路由。

网友A:
一些特殊用途才会去折腾软路由吧
比如离线下载,NAS,挂机干点啥的

网友:
这是个概念问题,在你的定义中什么是软路由什么是硬路由?
在我看来目前绝大多数的智能路由都是软路由,比如潘多拉、OP等
TPlink等那些固件只有2-4MB的算硬路由。
只是那些高端路由器使用了功耗更低的硬件设备,适配了更合适的专用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些特殊用途才会去折腾软路由吧
比如离线下载,NAS,挂机干点啥的

离线下载一般使用时间都很短,开个电脑很快就下载好了

网友:
根据个人需求,绝大多数家庭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大部分家庭真的没必要,前几天折腾了一圈爱快加爱快虚拟机开openwrt,其实家庭真用不到 过几天我再退回来单openwrt的路由吧

网友C:
主要是用软AC+软路由,这样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用软AC+软路由,这样比较便宜。

在普通家用情况下,AC+ap成本应该更高,功耗也大。红米ac1200足够家用了,100多块钱,功耗还小。
如果是网吧或工作室,使用人比较多,流量也大,这种情况下软路由才比企业级路由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离线下载一般使用时间都很短,开个电脑很快就下载好了

我至今还不知道,离线下载怎么玩。我开个电脑在哪里在线下怎么了。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至今还不知道,离线下载怎么玩。我开个电脑在哪里在线下怎么了。也没啥问题啊。 ...

现在迅雷下载速度那么快,几分钟就能下一部电影了,早就没有挂机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迅雷下载速度那么快,几分钟就能下一部电影了,早就没有挂机需求了 ...

确实是的,而且大家都是在线看优酷,爱奇艺。下载了那么大片,其实,也是没时间看。个人娱乐的话,真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线下载一般使用时间都很短,开个电脑很快就下载好了

4K爱好者吧,一部片子70G到80G,有些资源不开会员就需要挂机

网友:
家用除非有特殊要求,要不用软路由的确不划算

网友:
家里,光猫自带的的路由和无线够用了,300M无线跑满,,可以是房子太小了

网友:
我肯定要软路由,学习用,至于是否挂着线,看当时需要和手上的装备

网友:
家用没必要 喜欢折腾的另说

网友:
软路由是出国留学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是orangepi做的软路由
2.5w的功耗
我需要的功能都有
k2p做ap
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是orangepi做的软路由
2.5w的功耗
我需要的功能都有

orangepi什么价格?

网友:
我用软路由的目的是整个局域网里的设备可以访问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