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dows平板的板载内存有无升级的可能?

楼主(2021-03-10):
图为联想Miix 320 Win10平板的板载内存,4颗粒,DDR3L,512MB*4,能否替换为1GB*4,从而升级为4G内存?
红圈处怀疑是SPD芯片?

网友A:
不一定有SPD,可能直接写到CPU上了,平板的CPU是SOC的,整合了各种东西。

当年gpd win 有人想过扩容,焊上颗粒,发现容量还是那么大。需要改bios

网友B:
改内存需要一起改内存控制器,还要写程序,非常麻烦,还需要定制,成本下不来,除非你有一大批板子需要改。

网友:
找根差不多的内存,全部搬下来,不过不能保证兼容性,所以要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有SPD,可能直接写到CPU上了,平板的CPU是SOC的,整合了各种东西。

当年gpd win 有人想过扩容,焊上 ...

是的,在网上看到过这种说法,可能需要修改板子上的电阻定义,或者修改BIOS中的内存信息,换颗粒都是小事,难点就在内存配置信息修改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内存需要一起改内存控制器,还要写程序,非常麻烦,还需要定制,成本下不来,除非你有一大批板子需要改。 ...

就手里这一台,还有几根闲置的DDR3L内存条,这不就是闲着没事琢磨怎么折腾么,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网上看到过这种说法,可能需要修改板子上的电阻定义,或者修改BIOS中的内存信息,换颗粒都是小事 ...

这种小主板,bios都要从底层修改才行,人家做好后都是直接打包好的,不提供修改界面。

网友C:
看到大家的回复感觉心凉了一大截,去年买的redmibook 14锐龙版打算改大的板载内存,看来是没戏了。而且这个笔记本的bios居然都是没有权限修改的,买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大家的回复感觉心凉了一大截,去年买的redmibook 14锐龙版打算改大的板载内存,看来是没戏了。而且这个 ...

肯定是可以弄,就是资料太少,网上就有DELL XPS升级板载内存的案例,是通过修改主板上的电阻来识别扩容后的内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可以弄,就是资料太少,网上就有DELL XPS升级板载内存的案例,是通过修改主板上的电阻来识别扩容后 ...

是啊,网上都搜不到解锁bios的帖子,更别提改内存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大家的回复感觉心凉了一大截,去年买的redmibook 14锐龙版打算改大的板载内存,看来是没戏了。而且这个 ...

现在的本子都是坑...整机就一个电路板,某些牌子干脆连SSD都板载。

这尼玛不买高配就是坑

还是以前好,买丐版可以慢慢升级成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