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锁管理员密码忘记了,已把24C64芯片数据读出

楼主(2021-03-10):
单位的一把智能锁管理员密码忘记了,,把24C64芯片读出来了,,麻烦董的大神帮忙看下,密码是多少,这个锁的密码是6-10位数字,谢谢

下面是全部的数据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1 00 00 FF FF 22 00 02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A1 23 45 67 89 37 00 01 16 88 88 00 00 2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41 44 4D 49 4E 20 20 20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64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30 16 27 09 49 64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30 16 27 09 4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2 29 22 1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2 29 23 4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1 01 3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1 03 2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1 04
5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1 18 5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2 01 2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2 06 1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3 04 0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4 06 2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4 22 5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4 23 4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5 00
3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5 06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5 22 5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6 00 4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6 01 5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6 02 0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6 06 3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6 23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01
5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02 1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02 3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05 1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19 5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20 1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20 1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23 0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7 23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8 01 1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8 03 2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8 22 3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09 00 2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0 01 0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0 19 2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7 00 2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7 00
4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7 00 5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7 02 0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8 21 5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8 23 1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9 00 1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9 02 1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9 04 5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9 20
2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19 21 2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0 00 3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0 02 4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0 03 3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02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03 3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03 4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04
0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04 0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19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19 0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19 5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20 4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22 2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22 3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23
3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1 23 5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00 5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01 0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01 4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02 1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04 1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05 3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19
2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22 3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23 1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2 23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00 5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03 0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04 1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05 3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18
5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20 5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22 4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22 5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23 1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3 23 3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00 1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00 3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01
1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02 0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02 1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04 1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06 0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18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20 0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21 2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22
2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22 5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23 1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4 23 5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0 1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1 0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1 1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1 2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2
0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2 1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2 4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06 2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19 0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5 23 4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6 02 0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6 02 1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6 06
2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6 19 1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6 21 4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00 3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00 5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02 1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06 2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19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20
1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21 1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22 0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7 23 2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8 00 3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8 03 3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8 06 1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8 18 5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8 20
5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8 21 0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9 01 1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9 02 0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9 06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9 18 5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29 21 3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0 02 0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0 02
1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0 06 1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0 18 5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0 22 3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0 22 5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1 01 0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1 02 0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1 02 5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1 04
3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1 05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1 05 3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3 31 18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1 01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1 02 4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1 03 1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1 06 2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1 18
5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1 22 4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2 06 2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2 18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2 22 4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2 23 5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3 00 3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3 01 5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3 02
0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3 06 0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3 19 0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3 19 3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4 00 3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4 01 5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4 06 2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4 20 0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4 21
2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4 23 4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00 1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00 4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01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02 0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19 0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19 2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19
56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20 2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21 08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5 22 5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6 03 0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6 03 1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6 23 5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7 00 44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7 18
5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7 23 2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8 19 1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8 20 2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9 00 4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09 19 39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3 04 0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4 04 0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4 04
1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4 05 22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4 19 17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4 23 21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4 23 53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5 19 5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5 21 1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5 21 50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5 22
35 01 01 FF FF FF FF FF FF FF 32 04 16 19 1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楼主:
压缩文件里就是放的读出来的BIN文件,,麻烦大神帮帮忙看看,,密码在不在这个芯片里面,,要不然只能换主板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缩文件里就是放的读出来的BIN文件,,麻烦大神帮帮忙看看,,密码在不在这个芯片里面,,要不然只能换主 ...

没有重启按钮吗?一般在电池舱内。

网友B:
下载附件还要钱,醉了。。
转成 文本,导入到 word 里,别的编辑器也行, 把FF 通过搜索替换 删除掉,看看剩下的数字串,根据数字个数看看那个像密码 输入进去试试,或者 用计算器,把16进制 转换成 10进制 看看(有可能是倒序的,即数字高位在后,比如文件里是 F2 F3 7F,正确的顺序 应该是 7F F3 F2)。

如果还有已知密码的 完全相同的锁,把那个的存储器读出来,看看 密码存在什么位置,可能需要多次修改密码 多次读取来进行判断位置。

还有因为锁是一样的,但里面的参数也有可能不同(我家和我家对门的联网的安全监控控制器里的数据就不一样),所以不建议你把已知密码的锁的数据写到这个忘记密码的锁里,不过数据备份好的情况下可以写写试试。

网友:
1、根据自己知道的密码位数找;
2、根据自己知道的密码某数字找;
3、这个密码也可以是转换后的数字,也可以是你看到代码直接数(倒读)。
已经出现admin名称,非加密的密码就在附近。

网友:
要我做就不会明文保存到存储器里……

网友C:
把一样的锁设密码,读出来看看密码在哪个位置,下一步清零还是翻译都可以试试

网友D:
把24全清空,会怎样,,,,或者说,放一个全空白的24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附件还要钱,醉了。。
转成 文本,导入到 word 里,别的编辑器也行, 把FF 通过搜索替换 删除掉,看看 ...

不好意思,,我没填下载附件需要分的,,估计是系统自动的,,我再看下能不能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重启按钮吗?一般在电池舱内。

恢复也必须要先验证密码的

网友:
麻烦大神帮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24全清空,会怎样,,,,或者说,放一个全空白的24会怎样

数据全部清空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恢复也必须要先验证密码的

啊,这么麻烦?这么教条?我刚买了一个还没来得及装上,看来得考虑是否退货先

网友:
把锁的样式放上来,看看坛友有没一样的。
上次我有个发上来在坛友指点下立马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这么麻烦?这么教条?我刚买了一个还没来得及装上,看来得考虑是否退货先 ...

你最好看下你买的锁带不带硬恢复的,,要不向我这样的一但忘记就麻烦了,,

网友:
公司用的一个三星锁,从电池仓可以恢复出厂,然后自己设置密码和指纹

网友:
这种锁需要密码加密吗,去筛选下文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最好看下你买的锁带不带硬恢复的,,要不向我这样的一但忘记就麻烦了,, ...

密码  可以写下来,贴家里某个只有自己知道的角落。偶然忘了密码也不怕,自己去看看就可以了。别人看到了也不知道那串数字到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一样的锁设密码,读出来看看密码在哪个位置,下一步清零还是翻译都可以试试 ...

觉得这个办法能行

网友:
居然没有RESET键?我刚装的指纹锁安装调试阶段已经被我重置好几次了。楼主的锁这种设计应该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把已设置的数据给复位了吧,有利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