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電阻(resistor)必須提到歐姆定律(the Ohm'Law)的發明人喬治西蒙歐姆

楼主(2021-03-10):
說到電阻(resistor),必須提到歐姆定律(the Ohm's Law)的發明人一位德國科學家 - 喬治西蒙歐姆。1827年,38歲的他發現歐姆定律的時候,還是科隆(Cologne)一家體育館的教師。無疑,以歐姆體育教師的身份所得到的發現,沒有任何人認可,他決定放棄。再後來,歐姆成為慕尼黑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unich)的實驗物理學教授。直到1841年,52歲的他,以物理學方面卓越的成就,贏得不列顛英國皇家學會的科普利獎章(Copley Medal),並得到了認可。

网友:
猜测那个46K的第三个颜色本来是橙色,时间久了氧化变色像红色的...

网友:
先补点基础知识去吧,e12和e24序列是不可能出现46计数的,这是47计数,有色差而已

网友A:
只有我一个人把那两个46的都看成是黄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一个人把那两个46的都看成是黄紫吗?

实际上我看着像黑色的,不过有楼主的说明我才把它当成蓝色如果不是电脑显示器的问题,那就是我的眼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一个人把那两个46的都看成是黄紫吗?

肉眼看,的確象紫色。但相機照片放大之後,是藍色,只是發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我看着像黑色的,不过有楼主的说明我才把它当成蓝色如果不是电脑显示器的问题,那就 ...

實測和計算器的結果吻合,所以才敢確定是藍色。

网友C:
这个图是你自己做的?色环颜色貌似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你自己做的?色环颜色貌似有误!

用網絡上現成的計算公式做的截圖。順便請教,哪張圖有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網絡上現成的計算公式做的截圖。順便請教,哪張圖有誤?

第二个和第三个有误。

第二个:黄紫黑金,47Ω,误差正负5%;第三个:黄紫红金,4.7KΩ,误差:正负5%

按你的标法:46Ω和4.6KΩ,一般电阻没有这个规格,除非特别的精密电阻,况且你这个并不是。不信搜搜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網絡上現成的計算公式做的截圖。順便請教,哪張圖有誤?

计算器肯定是没错!关键是:电阻没有4.6 46 这个规格。淘宝找了图,还是5环的,精密不精密的我不知道,供参考:

网友D:
1827年,咱们这儿还是道光帝,没欧姆啥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827年,咱们这儿还是道光帝,没欧姆啥事。

更没有体育老师这个身份,更别说教物理的体育老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更没有体育老师这个身份,更别说教物理的体育老师了

中华近代文明衰落源于文化、思想的禁锢,若诸子百家延续至今,也没老美啥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华近代文明衰落源于文化、思想的禁锢,若诸子百家延续至今,也没老美啥事。 ...

诸子百家延续至今,那中国就是另一个欧洲,由几十个国家组成,说几十种语言,可能也发动了几次世界大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诸子百家延续至今,那中国就是另一个欧洲,由几十个国家组成,说几十种语言,可能也发动了几次世界大战。 ...

即便独尊儒术,自秦后,何尝不是分分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