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素士W3冲牙器

楼主(2021-03-10):
买了3个不良素士W3冲牙器,到手看标签贴了是声音异常,开机听声音却是哗啦啦的很响,但没有用过冲牙器,也不知道正常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反正就拆了它呗,能不能修倒是不重要。以下看图说话:

先来个整体的外观吧,看一看没拆的样子,看这样子,水箱容量挺大的,真想把它改成打火机。

下面开始拆了,上下左右看了一遍,找不到螺丝,用一字起子这边撬撬那边撬撬,最后终于在出水口的盖子这里撬起来那个小圆片,看到两个小螺丝。有螺丝就好办,就从这里开拆了。

这两个螺丝打开后,就能掀开大盖子了,掀开大盖子的时候要注意,盖子上面有个按钮开关,是锁那个冲牙器的喷头用的,按钮按下去可以拔出喷头。我手上没有喷头,就不展示喷头样子了。按钮下面有个弹簧,掀开盖子不注意的话弹簧会蹦很远。我后来找那个弹簧找了十多分钟。

那个蹦掉的弹簧没拍进去,现在还没有找到,图片上的这个小弹簧到时没有自己蹦掉,但是怕万一小弹簧也自己不小心蹦掉,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最好还是小心的把小弹簧先拆下来收好,免得也找不见它。

这个面看到两个螺丝,实际上会有4个螺丝,面上能看到的两螺丝有防水的橡胶圈,还有2个螺丝藏在那两个孔里面,孔有点深,要用12CM的长螺丝刀才能伸到底,本来这两个孔有胶塞塞住防水的,我没拍进去胶塞,已经拿掉了。螺丝拿掉以后,就可以分离机身跟水箱了。

水箱拿掉以后,把机身翻个个,看到里面的机芯了。但是还不能直接拿出来机芯,要把红黑两根充电线从充电口上焊下来,不然电线扯住机芯拔不出来的。焊下充电线后,用老虎钳夹住机芯就可以用力把整儿机芯拔出来了。

下面拆解机芯了,机芯上小螺丝有点多,两面一共有12颗不锈钢螺丝,先拆一面的吧。把带管子的这一半先拆下来。

拆掉水管一半的就可以看到水泵头了,是个柱塞泵,缸体还是不锈钢的,把柱塞泵拿下来看看。

柱塞泵的进水口是用一片红色的塑料片(不知道具体材料,统称塑料吧)作为止回膜片。

柱塞抽水的时候,膜片中间的部分被吸向泵体的进水口,当时没注意看,心想抽水的时候这个膜片不就堵住泵体的进水孔了么?后来仔细看了看进水孔,发现进水孔边上是有一圈凹槽的,膜片吸向进水孔的时候并不能完全封住进水孔,水流还是能从凹槽流向泵内的。而带有水管的一侧供水的孔是很平整的,柱塞向出水口泵水的时候,水压会把这个红色的膜片紧紧的压住供水口,不让水回流。

噢,另外一半带水管的忘了拍了,反正那一半的孔周边是平面的。接下来看看泵体的出水口是怎么设计的,出水口就很有意思了,它的止回阀就是一个扁嘴的橡胶管,就像防臭地漏的那种胶管一样,扁嘴的一头平时闭合的,水不能反向流过胶管,而胶管另一头有空,水正向流过去利用压力把扁嘴的那一头撑开。

这样看有点不清楚,我把胶管套到螺丝刀上拍一张

好像还是不大清楚,我找一个防臭地漏的图片看看吧。

再来看一看活塞吧,

接下来是电机部分,用的是280电机(大概是吧,对于电机型号我不是很懂,班门弄斧了。)通过伞齿减速并用偏心轮推动活塞运动。原以为是齿轮有问题造成声音大,但是看看齿轮也没坏。反正也不打算用,就不研究这个了。

最后是电路板这部分,这个就没什么好研究了,板上就带个锂电充电,电机驱动,开关档位控制这几块功能。这个档位有三个,分别是高速、低速、断续这样三档。嗯,这个控制板用来控制震动电机也是不错的。好了,第一次做这么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拆解报告,大家给捧个场吧。

网友A:
买过2个
素士最大的败笔就是
那个按下去,拔出冲头的钮
设计有问题,2台都这样,拔不动要硬翘的。。。要嘛开模精度不够,要嘛没考虑公差
现在只好不拔就一直插着

网友:
谢谢楼主,第一次见识这个东西!

网友B:
其实可以把电机拆开,我觉得电刷可能磨损了哈哈

网友:
冲牙器运行的时候噪音是比较大,素士这个水仓比飞利浦的大多了,飞利浦的冲到一半还得往里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把电机拆开,我觉得电刷可能磨损了哈哈

电机就懒得拆了,如果真是电机问题,家里小孩子的玩具里好多这个电机,有空再拆开直接换个电机

网友C:
看标题我就要进来看看,虽然不是我打的螺丝,但我参与过模具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我就要进来看看,虽然不是我打的螺丝,但我参与过模具的维修 ...

刚楼上有人吐槽模具开的不精确,喷头不好取呢,你就自己来把这个锅轻轻的背走吧。

网友(2021-05-05):
电机好像是130电机,和四驱车电机差不多

网友:
这我也买过三个,都写的有问题,但都能用,就一个充电灯不亮,有强迫症最后也是拆开修好了!这帖子太晚出来,不然也不用摸索好久,说喷头难拔的可能不是用原厂喷头,买过二个原厂的,都很好插拔,用别家的很难拔!

网友D:
这个做工感觉还好,我买过一个里面就一个隔膜泵,控制板除了几个功能之外,板上没啥肉。改造了一下,来冲鼻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工感觉还好,我买过一个里面就一个隔膜泵,控制板除了几个功能之外,板上没啥肉。改造了一下,来冲鼻 ...

隔膜泵?欧可林W1是便携机里罕见使用隔膜泵+电磁阀+有弹簧的机械活塞泵的机型,行货699,闲鱼外贸尾单400。

用200小时寿命的隔膜泵而不是60到70小时寿命的柱塞泵会增加成本,便携机里还有第二家用隔膜泵的?

英普利M6用的那个可能是放大松下EW-1211的弹性膜片气泵当水泵,再热熔的,也是很罕见的,据说也有200小时寿命。不过不能乱插第三方喷头,我硬插欧乐B的旋转水流喷头,太短插不紧,溢水短路烧了电路板。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A:
买过2个
素士最大的败笔就是
那个按下去,拔出冲头的钮

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你只要如楼主拆一半,重新装就好了,它是苹果的设计,只是没有苹果的精度

网友:
闲鱼上买了30元4个包邮坏的,按楼主拆了,修出来三个,再花三十元买了四个喷嘴,现在冲牙全靠它了,很好,和小米的没差别,感觉里面也是个280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膜泵?欧可林W1是便携机里罕见使用隔膜泵+电磁阀+有弹簧的机械活塞泵的机型,行货699,闲鱼外贸尾单400 ...

纠错,M6是100小时泵寿命,m6plus和ML8才是200小时寿命的。刚听说的。

网友(2022-10-24):
插错充电器烧了一个,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