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发热厉害的电动车充电器+12V闪光器+12V/10A变换器

楼主(2021-03-10):
坛友赠送的迷你电动车充电器,48V锂电池的。
原配风扇不知所踪,比标准充电器的风扇小,网上淘了个4cm小风扇,
正常用了一年多,昨天发现发热特别厉害,拆开看看。
网上买的12V三线风扇,

难怪有点奇怪,扇叶轴承根部断裂了,散热不好导致外壳发热

还有三个孔焊锡用的,难道是线圈

费劲取下断轴,想办法粘回去

支架框也断裂了,要么是塑料质量不好,要么是充电器前天摔过一次。。。。。。

淘宝白嫖的胶水,质量还行

十分钟后上电测试,运转正常,

装回去的时候发现不对劲,这跟黄线竟然是假的,跟红线并联在一起。。。。假测速啊

不管那么多了,装回去,充电正常,这下子不热了。

拆个12V闪光器,我也不知道干啥用的

非密封,里面都是灰

电路部分,电动车闪灯用?

这个也是进水了,60V转12V,10A,不知道是不是虚标

拆开清洗干净,

进水的原因是外壳挡板变形,台钳压回去

洗干净的主板,看起来像模像样

主板背面

PWM小板,驱动MOS,单绕组电感,非隔离

最后装回去,固定MOS和肖特基的散热片真心不好安装

网友:
闪光器应该是转向灯用的把

网友A:
没烧、没断就好办

网友B:
这个应该摔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摔过吧~

是的,摔了一次就断了,质量不行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烧、没断就好办

挺抗造的,竟然没热坏了,好像这个充电器里面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C:
假的3线风扇,不拆开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3线风扇,不拆开真不知道。

特别坑,差点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