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5元买的1T希捷笔记本盘成功修复 顺路给大家看下啥叫白标返修盘

楼主(2021-03-10):
都是5元一片买来的报废硬盘
两块希捷1T薄盘  有一片磁头不就绪 估计有个磁头不良吧  这块倒是没啥问题 也忘记啥问题了 反正清零就正常了 最高146M/s 平均103M/s
速度也可观 smart信息良好 还算不错  比上次4块钱买的1T笔记本盘好点 上次那个倒是没坏道 就是 读写都慢 周期性的  平均20M不到 当个大号优盘还凑合

但是这些盘多数都是返修盘 专门给杂牌移动硬盘用的
比如这块盘就是下图左边这个
打着TEYADI的标签   实际就是上图那个ST1000LX018  这型号估计也有问题   而且我发现返修的1T希捷硬盘都给修成了930G  格式化后866G   正常的盘1T 格式化后930G  估计欲盖弥彰吧 让人不容易发现容量缩水 应当是用ST的 F3指令降容屏蔽吧

顺路给大家看看其他白标盘
第二块硬盘标签是 希捷500g薄盘
实际盘体侧面打着  GS Recertified  OOS500G16M   应当是个专业做返修盘的工厂做的 然后JS换了个希捷假标  当然盘体的确也是希捷的

上面第三块盘 就是右数第一块  打着 东芝MK4559GSX 有没有这款盘另说 因为一般320g上去就是400g都很少了 然后就是500G  这450g硬盘就奇怪
而且这也不是 常见的 东芝MKXX59系列
因为型号暴露了 这是 富士康的盘  都是买的东芝的返修盘  型号是  CSD T61SY450N  侧面也有 激光打的CSD-WL 标记  背面还有纽曼移动硬盘的易碎标 说明是纽曼移动硬盘用的

这盘看型号就能看出  T61就是 东芝61代盘 按照东芝的命名应当是 MK4561GSY    是一块7200转高速硬盘 实际这个盘不适合做移动硬盘 功耗大 转速高  而且 东芝好像也没450g这个61代盘 八成这是  常见的MK5061GSY 500G 7200转的盘修出来的    东芝GSX表示5400转吧   GSY表示7200转  到了  CSD返修盘也是对应的   T65SX  T55SX都是5400转 对应的 东芝 MKXX65GSX   MKXX55GSX
CSD-WL或者 EHDDC-WL的盘很好认型号 一般  比如CSD  T65SX080就是 用东芝 65代盘修出来的  比如MK6465GSX        只不过有坏道降低容量   65代盘坏固件的多  所以很多返修盘以65代为主 尤其320g 500g用的最多  市场上那些CSD T65SX 后面三位数 从020 040  080 120  160 小容量的都是这样修出来的 当然也有640 基本足容量的  这盘我印象基本都是320g以上 那些小容量明显是屏蔽坏道甚至  砍掉故障磁头做出来的
东芝其他盘返修的量的确没65代的多  而且59代和65代貌似是用的同样的电路板?   当年 MK3259GSX  MK5050GSX  MK6559GSX 也很常见 但是 到了CSD这边 都成了T65SX 开头了 估计  东芝65代盘和 59代固件通用?

富士康的返修盘以 东芝和富士通的最多了  尤其东芝的多
日本人和韩国人比美国人良心多了  希捷西数  日立 日立就是之前的IBM嘛  保修期内换盘都是翻新盘 当然现在希捷缩短保修期了 换的是全新的吧
日本的 东芝和韩国的三星 当年返修都是给你换新盘
旧盘怎么办呢 卖给第三方以白标盘售出
所以市场上大量 第三方品牌 比如 三星 UTANIA  sebap
东芝 csd  ehddc  之类的都是用原厂盘修出来的  然后揭掉标签重新贴标
到了 西数那边直接很多白标盘  就是一个不干胶纸打印的容量等等信息的标签   当然因为 西数目前还是换返修盘 所以常见的返修盘卖出来的以 东芝最多了

移动硬盘一般除了原厂的外   大多数品牌都是用返修盘 甚至  二手商回收的故障盘修出来的
当然经过妥善维修  返修盘多数也用的住  用作移动硬盘没问题  只是注意通电不要移动 避免磁头撞击盘片 寿命还是很可观的

因为咱的移动硬盘都是返修盘坏了之后 二修甚至多次维修  所以 多做几个备份就好了 普通资料至少2个盘  重要资料4个盘  我琢磨这盘不可能同时都坏吧  这样做相对可靠点

另外 目前 希捷 和西数可以靠免费工具  修复到和原厂修复一个水平 做 屏蔽坏道 甚至 自校准日立目前  victoria 多了个能 G转P功能 对部分盘有效   可以修复那种G表满导致的 写速度慢 读正常的故障

最靠谱的办法还是 PC3000或者MRT之类的 以后考虑买个二手的修着玩   当然这三块盘因为坏道本身很少 我就 做了个清零完事 都没用啥工具修复  实际就是低格两次就OK了

还有最后请教下有啥方便快捷的小工具停转硬盘
我用 victoria 这个测试修复工具 的sleep做到的 因为即便是弹出硬盘也不会停转
如果有个小工具能像 victoria一样 直接按一下停转硬盘 对移动硬盘来说再好不过了

补充下 如果遇到那种 长得像东芝的硬盘的返修盘 只要是侧面打了 CSD  EHDDC字样  即便是东芝标(都是后贴的 这种盘出厂是白标)  还有那个后面4针指令线 中间两针被剪断 那么都是返修盘无疑 不知道东芝是不是避免这种盘被冒充东芝新盘 所以 修过后都是把指令线剪断2针再卖  不过比较新的东芝盘貌似的确也不用这个指令线维修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不明觉厉

网友A:
数据不值钱就用吧

网友:
高手,不明觉厉

网友B:
楼主,我有几个复印机的硬盘,可以检到硬盘,但不能格式化,显示数据冗余错误,分区表不能保存,清零和低格都不行,有什么办法修理

网友C:
用返修盘做移动硬盘,太暴利了!

网友:
5块钱买了不吃亏上当,不如修好后10块包邮给大家

网友D:
以前买过一个杂牌移动硬盘,盘体是500G三星,因为是USB2.0接口一体盘,索性直接硬改SATA然后装电脑上使用,结果mhdd扫描5个红块,用了不到半年就嗝屁,总通电时间不到1000小时,估计和这个类似

网友E:
呃,这种盘,拿来放啥?敢用吗?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淘宝的日立大容量硬盘是不是也是问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返修盘做移动硬盘,太暴利了!

不然为啥卖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返修盘做移动硬盘,太暴利了!

市场上的 移动硬盘都这些盘 废物利用嘛  比如 纽曼之类的  我这好几个都是纽曼的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这种盘,拿来放啥?敢用吗?

有啥不敢用 正常使用一般没事的  市场上卖的移动硬盘都这样来的啊  大品牌的不也是么 比如纽曼之类的 京东卖的那些 只要不是几大硬盘厂做的 多数都是返修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买过一个杂牌移动硬盘,盘体是500G三星,因为是USB2.0接口一体盘,索性直接硬改SATA然后装电脑上使用, ...

哈哈 这次买了上百片都是你这样的 电路板带个 JM20329的三星2.0移动硬盘 这盘你怎么改sata的 我正愁呢
这盘还行 的确现在有修过的    不过500g的可能基本是新的
因为 修过的有的降低容量了 160  120 80的都有 原标500 的一般是M8E系列   320的是M7S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几个复印机的硬盘,可以检到硬盘,但不能格式化,显示数据冗余错误,分区表不能保存,清零和低格 ...

换个不行? 或者接电脑上   估计是并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值钱就用吧

数据值钱也没事 市场上买的移动硬盘都这样来的  多备份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值钱也没事 市场上买的移动硬盘都这样来的  多备份就好了

京东上自营不好吗?都是贪小便宜上大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上自营不好吗?都是贪小便宜上大当

京东自营也一样啊  那些品牌移动硬盘用的也是返修盘啊  都是白标为主 比如 纽曼不就是么
除非你买 三星 东芝 之类的原厂移动硬盘 否则只要是品牌的 多数都是返修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也一样啊  那些品牌移动硬盘用的也是返修盘啊  都是白标为主 比如 纽曼不就是么
除非你买 三星  ...

算了吧,移动硬盘产品,京东自营根本就没有杂牌子。西数、希捷、东芝这几家产品居多。京东自营如果买到翻新盘,可以假一赔十索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移动硬盘产品,京东自营根本就没有杂牌子。西数、希捷、东芝这几家产品居多。京东自营如果买到翻 ...

有纽曼之类的吧 自营你查查  再说了 翻新盘 盘上也没写翻新啊 人家是白标盘  不违规吧
比如 纽曼用的比较多的 CSD盘   不信你搜搜 还有假标的 最主要是拆机不保 你不拆怎么知道是翻新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