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08款东南菱悦v3电动升窗器拆解

楼主(2021-03-10):
好久好久没发帖了

老车了,升窗器坏了升不起来也下不来!!
然后上淘宝淘了一个换上

坏的拆下来钢丝绳也买好了准备来换上结果没成功

钢丝绳断了抽丝了

电机好像是博士的

最后得了一个电机

升窗的行程就是靠这个收线轮,上面的照片把那断的线长对比刚好是轨道行程

正反面各有铅封的固定点

最后附上原理图
其实也是懒,要搞好他只要点时间!因为买了配件换上了不像折腾了!

网友:
修车多年,从未看过升降器换钢丝绳的操作。

网友A:
寄给我吧,换钢丝绳换好多了,你这个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B:
换成我自己修,肯定买总成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给我吧,换钢丝绳换好多了,你这个一点难度都没有。

留了电机其它扔垃圾堆了!修好了也没啥意义!我是懒的修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我自己修,肯定买总成换了。

本来只想买支架的看了一下淘宝都是总成所以还不便宜!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换钢丝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C:
玻璃吱嘎吱嘎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吱嘎吱嘎响是什么问题

橡胶胶边

网友:
那我的羚羊升窗器没劲是不是也是钢丝绳的问题,上升没劲  下降也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