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电路模拟软件吗?

楼主(2021-03-10):
各位老师前辈好
把电路图输入进去,模拟通电工作
各个元器件的接点电压电流甚至波形
都可显示。发光二极管状态可以模拟显示
最理想,如果还能模拟故障,那就大好更好太好了

网友:
立创EDA   你去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当然有,那就叫仿真

网友:
Proteus 也可以试试,反正闲置也是闲着

网友:
有  记得手机有一个ELE啥的  有破解版本  也只是模拟一下  好多元器件实际生产中不会那么精准 有压降有温漂

网友:
就是 原理图仿真  有好几款软件  很早很早就有。

网友A:
这可多了,电脑上有Proteus、multisim……手机上有everycircuit、icircuit……

网友:
一般电路设计软件都有仿真功能吧

网友B:
multisim软件,目前最高版本v21.

楼主:
感谢诸位老师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多了,电脑上有Proteus、multisim……手机上有everycircuit、icircuit……

老师,请帮助看下,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ltisim软件,目前最高版本v21.

前辈老师,请帮助看下,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老师,请帮助看下,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这个就是一个单级三极管放大电路。
R1\R2控制B基极电位,决定C集电极截止、放大、饱和状态,发光管作为负载,R3限流。
接入的电压表2个没啥意义,一个测试一下B极电压即可。还有在B极串电流表是多余的。
测试需要的话,在B极与地之间接入一个振荡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单级三极管放大电路。
R1\R2控制B基极电位,决定C集电极截止、放大、饱和状态,发光管作为负 ...

老师好,我是想请你看看界面,判断这是什么仿真软件,仿真软件很多,视频中他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请帮助看下,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老师不敢当,这个应该是Circuit Wiz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不敢当,这个应该是Circuit Wizard

老师,就是现在山顶之人
Circuit Wizard是个比较业余的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