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颗粒炸CE,CE不连续

楼主(2021-03-10):
如题,请教大神~~颗粒炸CE
屏蔽半容后

板子有TSOP或没有

CE不连续的情况怎么飞线屏蔽制定CE让CE连续起来

这个CE3改CE0 或者改变其他位置

网友A:
从主控处割断主控到ce3的引线,然后把ce3飞线到主控ce0的位置

楼主:
扫描怎么用,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主控处割断主控到ce3的引线,然后把ce3飞线到主控ce0的位置

搞定,10个字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主控处割断主控到ce3的引线,然后把ce3飞线到主控ce0的位置

正片扫描怎么用? 慧荣的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片扫描怎么用? 慧荣的没用过

找3267  prescan工具,开启prescan,坏块一般就能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3267  prescan工具,开启prescan,坏块一般就能屏蔽了

3267 2ce 量产一直卡download isp fail

4ce的正常,跑圈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