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洁厕精清洗氧化电路板很好用

楼主(2021-03-10):
    估计很多玩数码的人都会定期清理自己的电脑,一般不外乎就是毛刷加压缩空气,胆子大点的直接水洗。不过毛刷也好水洗也罢,只能对付一下灰尘,对一些氧化的镀金触点没有什么作用。像内存条显卡之类的金手指触点还可以通过橡皮擦解决一下,但是内存槽PCI槽等就很难下手了,有的说用A4纸折叠后擦,有的用镊子刮,我试过A4纸擦不干净镊子容易搞坏插槽或者刮坏触点镀金层。
    最近折腾几块老主板,P3 P4都有,其中一块联想的8601主板简直就是垃圾堆出来的,布满灰尘,体积稍大的电容几乎全部爆浆,内存槽都被电解液搞的氧化严重。测试后发现这个板子居然能点亮,插一块WIN98硬盘在进系统的时候就花屏死机了,判断是因为电容失效的缘故,因为点亮后电感啸叫声很大。决定修好它,既然都那么脏了,直接水洗就是。第一次洗用的洗衣粉,洗完发现被电解液氧化的内存槽根本洗不干净。突然看到洗手台旁边的洁厕精,这玩意好像带什么酸的,干脆就拿它试试。内存条直接泡在水里加洁厕精,然后牙刷刷。主板就把洁厕精倒到牙刷上再重点刷内存槽,刷一刷用水冲,然后再倒点洁厕精再刷,这样来回四五次内存槽跟新的差不多。
    最后风枪吹干主板,冷却,更换固态电容,开机测试顺利进系统,两条内存槽也都正常工作。后来还发现CPU的散热器长期灰尘挤压,铝表面的黑色污垢就算用洗衣粉牙刷也洗不了,而且尺槽内空间小更加无法清理,同样用洁厕精倒水里然后把散热器泡里面半小时,完了直接用水冲就能冲的一干二净!
    最后提醒一下,洁厕精毕竟是带腐蚀性液体,气味好像也有害,操作的时候记得通风,最好带橡胶手套

刚到手的样子,板子上几乎所有6.3V电容都爆了

主板清洗过程忘记拍了,

这是清洗过后的样子,散热风扇已经更换,电容也更换为固态,ISA槽要更换新的已经被我拆了

清洗后的内存槽,原本靠近CPU的槽已经被旁边的电容爆浆搞的不能认内存,清洗后非常新,完全不见铜绿

网友:
乍一看和新的一样!

网友A:
其实洗洁精也一样的效果.我也弄过哈哈

网友B: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又穿越回去了???

网友:
我以前用草酸洗过,普通的脏就用洗洁精洗,氧化生锈的就加草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又穿越回去了???

带ISA槽的主板现在还很多人找,具体作用网上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洗洁精也一样的效果.我也弄过哈哈

洗洁精对付不了氧化铜锈

网友:
洁厕精还有还有更厉害的作用,看看我得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8046&extra=

网友:
洗完了
过半年会不会锈

网友:
金属部分可能会腐蚀的,当时看着干净,没过多久就生锈了。一般自来水+牙刷就行,我洗过多次了,洗完尽快晾晒干,不然也会生锈

网友:
现在看起来很新了

网友:
主板坏了直接换,没那个精力折腾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折腾干嘛?我们单位时不时扔出来几块没人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ISA槽的主板现在还很多人找,具体作用网上搜

请明盘,啥作用

网友C:
联想qdi的主板,南桥686b,北桥是694x或者694t吧?

网友D:
关键是洗后怎么处理?

网友E:
电解电容漏液腐蚀的可以这样清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解电容漏液腐蚀的可以这样清理吗?

我这块板的一条内存槽就是被电解液腐蚀的,不过好在不是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洗后怎么处理?

冲洗干净,甩一下,有压缩风枪吹最好,先吹掉大部分水,特别是IC,槽内,各种接口内部等,然后就是热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qdi的主板,南桥686b,北桥是694x或者694t吧?

694T,可以支持图拉丁的,694X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