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K9HFGY8S5D三个方案测速,欢迎探讨

楼主(2021-03-10):
速度很不错的颗粒,缺点就是容量比较小还有就是万恶的黑胶

网友:
清黑胶是件头疼的事情

网友:
2246xt 双贴  板子比颗粒贵吧? 哈哈

网友(2021-04-22):
贴个903看看呢

网友A:
我正好也有,不过按照楼主的组合没量产成功,楼主量产软件能发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也有,不过按照楼主的组合没量产成功,楼主量产软件能发下吗?

数据库加颗粒ID

网友A:
这个知道,主要是不会,查了一番,还没头绪所以询问楼主要编辑好的

网友(2021-1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知道,主要是不会,查了一番,还没头绪所以询问楼主要编辑好的

所用的软件版本,自己添加的ID

网友(2022-09-12):
这颗粒有点尴尬,容量太小,只有上3281才有性价比吧

网友B:
这个颗粒的大哥8S7D我上过903,会出问题,估计这个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的大哥8S7D我上过903,会出问题,估计这个也一样

给你评论那个时候用着还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评论那个时候用着还稳定

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多长时间

903用了半年还是掉盘了
3280贴这颗粒用了估计有一年了,今天提示磁盘损坏,格式化了才能用(担心可能还是不稳定)
46XT和46EN用这颗粒两年多了样,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D:
K9HFGY8S5D+SM3267 量产启动CDROM 适当小超频的读写。

网友(2022-12-25):
引用 网友D:
K9HFGY8S5D+SM3267 量产启动CDROM 适当小超频的读写。

可以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

网友:
这速度还是不错滴,有空得试试

网友:
46XT和46EN稳定用

网友(2025-08-07):
这颗粒不能上3281 3280这些U盘主控,用几天着会掉盘~
因为没有三星专用的的ISP文件,都是使用其他厂家的ISP文件,继而导致问题发生~

建议还是配合2246en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