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收了一部联想LJ2208w打印机,左边有竖纹是何原因。

楼主(2021-03-10):
300元咸鱼上收了一部联想LJ2208w打印机,带无线打印。

2017年出厂的,用的不是太长,系统显示打印总数7192张。
也就打印了几个硒鼓。

机器整体成色还不错。

拔掉硒鼓下面的这是个啥?

这玩意就是送纸的吧,如果卡纸如何处理?

配送了一个兼容硒鼓,还剩余20%

这机器也有芯片,第一次接触打印机,还不太懂。
听说有些机器是以张数来算剩余的墨粉,没用完也不能打印了??

这个就是加粉口吧。

这个蓝色的东西是啥?

打印文档没问题,清晰度也还可以。

左边是打印文档,右边是打印的照片。
照片左边有轻微的竖条。

照片原图。

网友:
墨粉刮刀老化了。换新的就好

网友A:
300收亏大了,这一款的硒鼓粉盒都不耐用。基本2000-3000就得换

HP老型号1020 硒鼓耐用度起码5000-10000以上

网友B:
换个硒鼓就好~

网友:
这种小众牌子的打印机,连硒鼓以后都不好买

网友:
难道不是该加粉了?或者硒鼓该换了?

网友:
换个墨盒就好了

网友:
换粉盒吧,看着像粉盒的事,鼓架应该没事

网友:
可能是刮粉板的问题,也可能是硒鼓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以张数来算剩余的墨粉,这个就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收亏大了,这一款的硒鼓粉盒都不耐用。基本2000-3000就得换

HP老型号1020 硒鼓耐用度起码5000-10000以 ...

看咸鱼上很多的二手贩子的hp2010价格并不低,有些还是使用了好几年的机器。个人家用使用量不大,所以才考虑这款机器,一年也就打个几百或者千多张而已,只是自己淘一个比去外面打印方便。一般不带无线打印的200多,这个带无线打印,看机器是2017年出厂的,所以感觉价格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硒鼓就好~

还剩余20%,用完了再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剩余20%,用完了再换吧

硒鼓不是粉盒分开的,你需要换的是硒鼓里面没粉的。

他这机子的硒鼓粉盒不是原装的,已经换过起码一次了。也就是谁说起码7000张就搞废了2个硒鼓。

网友C:
可能是鼓芯坏了,我的lj2200打印有有规律的黑点,换了就没事了前<--------->后

网友:
这机器的扫描头是最爱坏的,复印有黑道打印正常基本都是扫描头坏了。

网友:
我感觉是硒鼓的问题,你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
也是,感觉还是hp1020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鼓芯坏了,我的lj2200打印有有规律的黑点,换了就没事了前后

硒鼓破损

网友:
刮刀需要拆下来清理了

网友:
直接换硒鼓吧,你说的那个黑色棍是转印棍,硒鼓上面那个浅蓝色的是鼓芯。照片不清楚这个问题想解决只有换原装耗材,其他无解。联想的机器大部分是兄弟代工的,大部分用的耗材是鼓粉分离没有废粉回收装置,所以粉的品质直接决定打印质量。HP的机器之所以好用就是有废粉回收装置,用代用粉也没问题,还有就是HP机器的打印速度慢不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