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色环稳压管是多少伏的?黑黄绿

楼主(2021-03-10):
请问这个色环稳压管是多少伏的?黑黄绿,黑色是稳压管的阴极

三个稳压管反向都有压降

网友A:
哪里的电路板。能拍个整体图片吗?三个管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电路板。能拍个整体图片吗?三个管都坏了?

台安N2-SERIES变频器驱动板,图中的VS205   VS206   VS207三个稳压管,检测IGBT的管压降,三个稳压管拆下来测量正向压降正常,反向也有压降,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反向显示1.7V左右,指针万用表测量反向也有压降

网友A:
点位不是ZD205.206.207吗?你发的图片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位不是ZD205.206.207吗?你发的图片都没看到。

标注不一样,电路板上的ZD205  206  207就是电路图上的VS205  206  207

网友B:
三色环稳压二极管,黑绿黄=5.4V

网友A:
嗯。这种电路主电压5V.电路图拍的不是很完整。没看到a.b.c点连到外围哪个部分。你是ZD205零件坏了想知道多少稳压值对吧!ZD205.ZD206.ZD207看外观应该是一样的。你可以拆一颗ZD206负极端加1K欧姆电阻串联。然后加个供电12V,正极给电阻一端负极给ZD206正极后。测量ZD206两端的电压多少就是实际的稳压值。目测应该是4.5V稳压值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电路主电压5V.电路图拍的不是很完整。没看到a.b.c点连到外围哪个部分。你是ZD205零件坏了想知道多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之前也用你的这种方法测试过稳压管的稳压值,测出来稳压值在2V左右,和色环对不上号,所以发到论坛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之前也用你的这种方法测试过稳压管的稳压值,测出来稳压值在2V左右,和色环对不上号, ...

说说看你是怎么接电阻和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你是怎么接电阻和电源的?

是像图中这样接的

网友A:
我想知道你的电阻电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的电阻电源参数。。。

电阻是1K,电源是可调电源,电压从0V开始调,万用表接稳压管两端,调到3V的时候,万用表显示2伏左右就不再升高了,可调电源调到5V,万用表还是显示2伏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是1K,电源是可调电源,电压从0V开始调,万用表接稳压管两端,调到3V的时候,万用表显示2伏左右就不 ...

好的。看来可能色环颜色看错了。难道是2.5V稳压管?没事,你先接2.5V稳压管试试看整机电路能工作吗?一般IGBT管压降不会超过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色环稳压二极管,黑绿黄=5.4V

依据在哪里?来自百度?!

据说这个不能按照识别色环电阻一样的方法来识别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色环稳压二极管,黑绿黄=5.4V

稳压管阴极端的色环是第一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