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 128G的固态 显示只有100G

楼主(2021-03-10):
最近为了让有台老THINKPAD小本发挥余热就入X鱼入了个闪迪X310S 128G, 但是不管是WIN7系统里, 还是在PE下的DISK分区软件下都显示是100G.

请问大神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有啥坏道然后占满了部分空间? 还是有什么分区被隐藏了还没恢复回来?

不太清楚这些东西, 只知道原来用U盘做启动盘的时候有大白菜之类的, 做完后会消失一部分容量, 这个固态如果也是这样, 要怎样做呢

网友A:
在PE里用分区工具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E里用分区工具看看就知道了

PE里面没看到啊, 哪里可以看隐藏的之类的? PE里面显示的就是100G

网友:
这个数量也差不了多少,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正常如果是128G那么分区后可用容量是119G这样/120G分区后可用在110G这样/具体看各家的固件设计/如果没有这么多大概率是。。。

网友:
都上这问了,退了吧,这不是你的菜.

网友:
我的t41都上不了固态。

网友:
退了吧,去买有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