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光钓鱼灯放置不动一天也耗了一半电量

楼主(2021-03-10):
翻箱找出来好久以前不亮的蓝光灯。用电乱插。反而激活了原来打不亮的蓝光灯。一切正常了!。然后去钓鱼。两天时间都是放置钓箱里面。第三天夜钓发现又无法点亮了!郁闷死了。回来发现是电耗光了。把电池再次充满也显示满电了!放置不动一天也耗了一半电量。拔掉头灯

楼主:
点错点了发送了。拔掉头灯及尾灯。放置也掉电。电池更换也掉电。确定是电路板问题了!不懂。它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会自己掉电。电路板拆出来接电池也放电。

网友A:
量一下有没有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有没有电容漏电

C12345么 ?

网友B:
这个钓鱼很实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钓鱼很实用,谢谢!

无极调光亮度 我最喜欢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极调光亮度 我最喜欢这个

我也是,买过一种7135x6手电驱动,也带无级调光,只是有点频闪。63000无级调光手电驱动板更好,只是价格太贵好几十元。楼主驱动板漏电流偏大的话,可以在电池端串联反向开关物理切断回路,用的时候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过一种7135x6手电驱动,也带无级调光,只是有点频闪。63000无级调光手电驱动板更好,只是价格 ...

那应该用电很快吧  !以前随便得3个晚上 估计这样一搞一晚都顶不住。快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电很快吧  !以前随便得3个晚上 估计这样一搞一晚都顶不住。快放弃了! ...

用电是很快,单节松下3400电芯一个多小时就不行了,灯珠很容易过热光衰,后来改成7135x3均衡些,小核心灯珠用7135x2。要续航的话,一般买自行车灯头,再买4到8节大电池盒。

网友D:
钓鱼买USB接口黄光、蓝光可以同时无极调光的,用充电宝无线续航,拿走不谢!

网友:
mos管漏电了

网友E(2021-04-15):
测量一下待机功耗吧,肯定有几或者几十m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待机功耗吧,肯定有几或者几十mA的电流。

大于2ma就完了,一天50mah,

网友F(2021-06-22):
引用 网友D:
钓鱼买USB接口黄光、蓝光可以同时无极调光的,用充电宝无线续航,拿走不谢! ...

兄弟,可否推荐个钓鱼的黄、蓝光灯头,谢谢

网友:
对的,都测一下,还有待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可否推荐个钓鱼的黄、蓝光灯头,谢谢

TB关键字“听风阁”,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我不是卖灯的,我原来买的那款好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