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维修电源

楼主(2021-03-10):
自制了一个维修电源盒。其实我有成品维修电源,双四位数显可编程,但是体积大不便于携带,于是就DIY了一个。
主要用于开关电源类维修。考虑到成品灯泡体太大不好携带,买了个E27转G9转换灯座。装上了烤箱用的70W卤素灯泡。这样带出去现场维修的时候灯泡可以拆卸。即便是G9灯泡坏了,应急很容易找到E27。
直流电流升降压模块用的是青岛无治ZK-4KX。5~30V输入,0.5~30V恒流输出。常温稳定3A输出,据说加风扇强制散热能达4A。
交流电压电流表选材差了点,数字刷新很慢。不过维修时大致看看电流也够用了。
手艺不精。没用游标卡尺测量开孔稍微偏大,热熔胶补上缝隙。

楼主:
手机拍照 看上去电流表缺划,其实电流表是好的只是刷新速度慢而已。

网友(2021-04-26):
买带功率计的

网友A:
这个灯泡功率小了,我是三个灯泡并联用的,不然修功率稍大一点的开关变压器不好判断。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有,恒流1A以上就开始叫,到3A就叫得很明显了,有点烦

楼主(2021-06-24):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泡功率小了,我是三个灯泡并联用的,不然修功率稍大一点的开关变压器不好判断。 ...

别看这个灯泡外形小,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泡功率小了,我是三个灯泡并联用的,不然修功率稍大一点的开关变压器不好判断。 ...

别看这个灯泡外形小,可功率有90W呢

网友(2023-07-20):
你好!能帮我看一下第二张照片右上角标U6的三脚元件的丝印吗?我的掉了。先谢谢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这个灯泡可真小巧

网友(2023-10-29):
差个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看这个灯泡外形小,可功率有90W呢

这是啥灯泡,taobao上找了一下,没有打到,有推荐的吗?普通灯泡体积太大了。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