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W8690_B有量产工具吗?迈科微的?

楼主(2021-03-10):
一个U盘 上面写着MW8690_B,溜了一圈没看见有这个的工具,有大神有吗?
貌似他们说的这个是迈科微的?

网友:
迈科微不好量产

网友:
某吧有工具,问题是要购买会员才能下载,同求量产工具。

网友:
同求,迈科微的8690量产工具,这个工具就某部落现在放出来了

网友(2021-06-21):
8690-b找不到,是不是只有某部落有。?

网友(2022-02-13):
同求!真是没有啊

网友(2022-04-04):
遇到跟你一样的扩容盘,你知道存储颗粒是多大的吗?

网友A:
小问题  bga162的颗粒 要保数据就上AU6438,无所谓也可以上WM6688 记得板子是买bga162焊盘的,不过你这4+4G的颗粒容量太小 值不值得搞就自己掂量 板子大概4.5元 植锡网21元 风枪100+元 业余的还是不搞为好 成本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  bga162的颗粒 要保数据就上AU6438,无所谓也可以上WM6688 记得板子是买bga162焊盘的,不过你这4+4G ...

大神,帮忙看看我这个呗,没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2022-09-29):
我也遇上这个烂芯片了,竟然掉没了,也是醉了

网友(2022-11-21):
mw8690 论坛能搜到,有人发过202203版的。但不一定都管用。

网友:
这种方形的闪存,先加焊恢复的可能性是50%以上,加焊不行再量产,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