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亚马逊 BliTZWOIF(闪电狼)耳机修复

楼主(2021-03-10):
这边排版更清晰

包装盒就不拍了 到手二十几块钱 一整套全新

自己动手修复一下 美滋滋[doge笑哭][doge笑哭][doge笑哭][doge笑哭][doge笑哭]

白色耳机盒 白色耳机 类似烤漆 实际观感挺不错的[抱拳][抱拳][抱拳]
打开耳机盒的样子 2个磁吸非常明显

耳机是物理按键 然后充电触电也是4个 而不是常见的2个 至于耳机造型 就见仁见智了[吃瓜][吃瓜]
充电盒触点 耳机端好像忘了拍
背面 型号 5v-0.6A
耳机造型 随手拍的
要用到的工具 毛巾 钳子
毛巾垫着 轻轻夹一下 尾部
细小裂缝 用指甲抠开
抠开 卡扣结构 最近耳机拆的比较多 指甲都废了[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耳机上壳 有天线 注意按键是活动的 别掉了[吃瓜]
拆开后的样子
三明治结构 上盖 主板 电池 最底下是单元(单独的耳机腔体,理论上音质会更好,实际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个人喜好)

电池501015(我买的是501012 稍小一点点)
电池拿出来 胶带拆开 这个电池带保护板 良心!
翻起来 保护板 拆胶带
正负极焊点
我买的电池
原本折了脚 给它还原
上 电烙铁 拆掉原来的电池
换上新电池
胶带重新利用 粘回去
电池位置一切顺利 还原成原本的样子

指甲抠太用力 [流泪][流泪][流泪][流泪] 划到了里面 [流泪][流泪]
大拇指指甲原本的长度参考 其他几个手指
盒盖 还原
另一个 也顺利完成 充电测试(一般焊接上回自动开机)
准备连接测试
成功连接 一切顺利 全部工作正常[抱拳][抱拳][抱拳]
支持AAC/SBC解码 二十几块钱 能有aac 无敌了[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吃瓜]
注明:耳机未全新原封盒装 库存原因 耳机电池不存电 基本十几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或者直接就开不了机, 看运气[笑哭][笑哭]! 我现在拆的这套能有半小时左右续航(耳机盒是正常的,不需要更换,这点非常不错!)

科普一下 耳机端电池属于 微型电池 长时间亏电 就容易出现电池睡死 不存电等不可逆

耳机盒的电池相对来说 就不会这么脆弱 所以一般同样库存时间 只需要更换耳机电池,而耳机盒则不需要更换!

网友A:
这个耳机便宜,质量能否得到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便宜,质量能否得到保证?

原价并不便宜 ,做工质量你可以看主板 ,一般耳机芯片都不带屏蔽罩的 ,还有单独单元腔体  这些都可以提现出来的

关于这个品牌 你可以百度查一下,或者问问论坛里老哥们的评论

网友B:
BlitzWOLF,我说怎么搜索不到,原来名字写错了

网友C:
这是1526P芯片,对比vtin那个怎样,vtin低音有点炸头

网友:
丑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1526P芯片,对比vtin那个怎样,vtin低音有点炸头

这个低音 不会炸头!个人感觉听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itzWOLF,我说怎么搜索不到,原来名字写错了

(●°u°●) 」尴尬了!!!!

网友D:
早出啊,我刚拿壁纸刀撬开合上缝有点大了。

网友E:
这指甲给力,用螺丝刀就有撬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指甲给力,用螺丝刀就有撬痕了

金属不能翘塑料,一撬一个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出啊,我刚拿壁纸刀撬开合上缝有点大了。

有点 小忙 ,一直没时间搞

网友:
我已经翻车了 一个没翘好 外壳合不严实,现在已经彻底烂了。
另一个完美,但新电池只能用两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