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受某猫影响,也DIY一个外观类似的木壳收音机

楼主(2021-03-10):
说明:此机为本人DIY制作,去年在隔壁坛有发过贴,现直接引用隔壁坛的图片,部份水印没处理干净

受某猫影响,也DIY一个类似的收音机,只是外观有点类似而已

直接买某猫,也没多少钱,可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钱..........只好自己DIY一个,以做摆件,当闹钟收音机使用

做的不好,大家将就看看。

材料:
1、内部零件,是由:凯隆KK-MP905 DSP收音机而来,加了2粒18650 + TP4056充电板,(原机是用5号电池2粒)
2、木材:荔枝树木,在荔枝园捡的。(没买什么檀木、红木类的,理由是这么大一块的,太贵重了)

制作:外壳由整根荔枝树干,挖空而成,非拼接。砂纸320、500、600、1200、2000目完成,没有耐心,没有用心打磨

这个是插TF卡,支持MP3播放

机芯来自:原机型的样子

网友:
改的还行,手工不错!

网友A:
面板反过来用会不会好看点,调谐改成旋转编码器可以加个复古盘高宽比改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反过来用会不会好看点,调谐改成旋转编码器可以加个复古盘高宽比改一点 ...

面板反过来??你是指有显示屏的这一面在前吗???

如果是的话,个人觉得不复古了,细节上处理起来,也要麻烦不少.........

目前前面的调谐本身就是编码器,并非音量电位器

网友:
科技以换壳为本

网友B:
木头好看,可惜纹理方向没搞对,你应该顺着纹理方向切,那样才能把纹理展示出来,现在只能看到断面的年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好看,可惜纹理方向没搞对,你应该顺着纹理方向切,那样才能把纹理展示出来,现在只能看到断面的年轮 ...

是的,捡的破木头,又只能这样切才能有这么大面积,要是顺着纹理切,木头又小了,哈哈.........难搞,有机会再捡块木头挖一个...........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反过来??你是指有显示屏的这一面在前吗???

如果是的话,个人觉得不复古了,细节上处理起来,也 ...

左右反一下,年轮中心的放在右边,旋转编码器背面加个调谐指示盘。能捡到木头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反过来用会不会好看点,调谐改成旋转编码器可以加个复古盘高宽比改一点 ...

支持一帖。
面板反过来用会好看点

网友:
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不错哇,打磨出来还是挺漂亮的。

楼主(2021-07-08):
引用 网友C:
不错哇,打磨出来还是挺漂亮的。

呵呵,当摆件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当摆件收音机

是不错,看起来挺漂亮的。

楼主(2021-10-14):
论坛怎么很冷清了??

网友:
是不错,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D:
做的是挺漂亮,搞不清收音机现在还有什么用。听新闻?尽是卖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是挺漂亮,搞不清收音机现在还有什么用。听新闻?尽是卖药的。

当闹钟用,可以定时开机,自动关机,早上定时开机播放新闻

网友E:
胶合板面板是败笔啊,还不如用原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胶合板面板是败笔啊,还不如用原木片

你看错了,胶合板是背面...........哈哈,正面是没显示屏的,才是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