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问个问题,简单拆个9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1-03-10):
就是那么来的,无聊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捡,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一反常态,先上电路原理图,有点蒙圈,问个问题?输出那里那个s9014三级管,这里到底什么工作用有点搞不清,看到这小电阻肯定是电流检测之类,这接法小白上路没见过,恒流输出也不是这样的呀,看几篇不应该是画错,请大师们提点一二?

出土现场,属实有点土
开壳一览,这厮有点猪心大意了,电路板卡到下面层,直接弯了

正面电路

背面刷了白白的

再来2张芯片图,没咋看头的,图多一点m就多一点而已

就这样吧,谢谢观看

网友:
电阻作过流保护检测,配合9014对输出电流进行限制。

网友:
电流过大的时候使得光耦导通

网友:
 是线路板变形?还是手机的镜头变型?

网友:
0.5安输出电流的确有点小了,感觉电路都是马马虎虎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电路板容易变形,我i也遇到过这样的货色!

网友:
以前的电路板都是酚醛树脂(电木),现在都是玻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