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心盒子玩客云改内置硬盘

楼主(2021-03-10):
拆开,用斜口钳掰掉中间的柱子

飞线usb

钻硬盘固定孔

扩孔加沉孔

螺丝不凸出

USB转SATA焊接

装上硬盘内部效果

用记号笔黑化,完美收工

网友:
usb转sata供电能行?就usb接口那500ma的电流。。。我觉得还是再加个降压模块单独供电稳妥些

网友:
这硬盘估计电流要求不高。最多100毫安左右。

网友A:
改完简洁多了,楼主这个是刷成什么固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简洁多了,楼主这个是刷成什么固件用的?

网心云

网友A:
什么网,每天能有几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网,每天能有几毛?

1.4

网友:
可以啊。。值得折腾

网友(2022-03-26):
还是USB速度,只是,放进去,不是SATA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