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贴两个SSD,闪存7DFL

楼主(2021-03-10):
PS3111 SSD上拆下的闪存。两种型号TT17G2OAUN和TT17G5OAUN ,群联自封装TSOP48闪存。ID:98,3A,A4,93,7A,51,等同7DFL。基本参数  16K 4PLANES  1DIE1CE  16GB。 IS903测试架测两片闪存读写265/90m。拆下30片闪存,贴两个板子。

这种闪存不是TOG闪存,所以不贴TOG电阻,但必须贴R46 10K电阻,否则开卡到最后肯定GG。128GB的板子读写500/300M,性能比256GB的板子差点,但也够用。

网友:
r46必须用10k 吗?

楼主:
电阻1KΩ以上就行,不能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1KΩ以上就行,不能短接。

R46 的什么电路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6 的什么电路的电阻。

是GPIO自定义引脚来的

有些东芝闪存,不接10K电阻的话,就会报Run ISP Fail的开卡错误

一般东芝颗粒,开卡报错不是Toggle,就是P25(R46)这个引脚引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6 的什么电路的电阻。

主控H4脚 GPIO2(5)接R46 10K电阻到地线。针对7DFL这类闪存。公板默认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GPIO自定义引脚来的

有些东芝闪存,不接10K电阻的话,就会报Run ISP Fail的开卡错误

可否提供一份原理图,jing763364171@qq.com,我也研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供一份原理图,,我也研习下

https://www.upantool.com/ssd/tool/smi/12955.html  普通下载地址→迅雷专用下载→右键选择迅雷下载。

网友:
7DFL这个颗粒属于群联封装的/至于群联能从东芝那捡来什么货色/那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upantool.com/ssd/tool/smi/12955.html  普通下载地址→迅雷专用下载→右键选择迅雷下载。 ...

好的呢,老铁。

网友(2022-08-31):
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