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黑色紫光4G优盘安国主控。拆盘、量产

楼主(2021-03-10):
同事的优盘说是里面插电脑上没反应。
黑色、紫光、4G优盘
到手先拆

安国主控AU6989

第一次量产,没有成功,坏块太多

第二次ecc到8,好了

容量剩2.4G
用个文件测试下实际拷贝速度

目前用了几天了,还稳定着。
未出现掉盘,丢数据的现象。应该修复成功了。

网友:
这种U盘的质量不错,谢谢!

网友:
家里有好几个U盘,,1G-32G不等,速度有USB3.0的,,,改天拆了看看

网友A:
8G的剩了2.4G?坏了三分之二啊

网友B:
    求楼主的量产软件

网友C:
这种U盘容量太小,坏块太多,寿命也不会长,还是扔了吧。
除非你自己会焊,换个新闪存上去。

网友D:
速度真么慢啊。是不是没量产好

网友E:
ecc设置高一点,对于tlc来说,才设置8也太严格了吧

网友F:
只要掉盘就是有坏块吗?有老货1G的紫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的剩了2.4G?坏了三分之二啊

U盘上标的4G,估计本来存储芯片就不是好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的量产软件

好的,一会挂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U盘容量太小,坏块太多,寿命也不会长,还是扔了吧。
除非你自己会焊,换个新闪存上去。 ...

就是担心不稳定,所以ECC调的高,拷了几部电影放了,还稳定着。反正报送资料用, 只要一次表现稳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真么慢啊。是不是没量产好

有的盘就是慢,我主要要稳定,毕竟报资料,内容不多,但要稳定,不能丢数据。我们公司买的专门报资料的U盘512Mb,比这速度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c设置高一点,对于tlc来说,才设置8也太严格了吧

担心低了不稳定,毕竟要拷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掉盘就是有坏块吗?有老货1G的紫光。。

我觉得排除主控芯片、其它元件、焊接故障,再出问题了就是存储芯片。你可以试着重量产下,有时候拷贝小文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的量产软件

我没找到如何追发附件。这是上个我前面发的帖子,最后附有工具下载。需要你自己移步过去 [安国] 绿色朗科Netac u195 8G 2.0u盘 我的电脑显示空的可移动存储设备 修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