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辟蹊径 小米净水器 1号滤芯 pp棉滤芯拆解

楼主(2021-03-10):
家里的小米厨下净水器800g 使用半年后 提示1号滤芯需要更换  购买新滤芯更换后,这根旧滤芯旧一直扔在水槽下面的
今天有空 就想锯开看下里面是什么结构 了解滤芯的具体使用情况
============================================
网上搜索了下 发现大多都是用钢锯锯开的  家里的钢锯一时找不到
突然奇想 打开抽油烟机 打开燃气灶 将滤芯外层塑料烤软化 用菜刀砍进去 几下就打开了 比起用钢锯快多了。
(注意此方法 只是一个思路 请勿模仿  该塑料外层在高温炙烤下会起火燃烧 且会产生有毒气体  请注意安全 不要轻易模仿)
滤芯外壳 下面的桶身是注塑一体成型,上面的盖子应该是超声波焊接

打开滤芯里面的结构组成
大致可以看出自来水是通过最外层 进入到最里层 再通过里面的PE管 和滤芯外面的连接口 进入2号滤芯
滤芯内部
滤芯呈卷绕结构 通过层层解剖 外层淡黄色 里层白色,外层看不到收口 接头的地方,应该是生产初期喷熔就卷好了
就1号滤芯的作用来看 本来就只是初级过滤 用作过滤泥沙铁锈之类的大颗粒物,从我家滤芯的使用情况来看 下次提示更换过后 可以重置滤芯提醒 延长到10-12月 更换一次。(本人重庆地区 仅供参考)
净水器厂家 跟打印机厂家有点像了 靠耗材挣钱!
除非你那里的自来水水质很差  否则完全没有必要 按照设备固化的提醒时间来更换滤芯  土豪请自动忽视。

网友A:
烤软化.............多此一举............我都是直接放地上,拿稳,菜刀刷刷砍2下,就开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好像有单换滤棉的替代滤芯了,十几块钱,你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软化.............多此一举............我都是直接放地上,拿稳,菜刀刷刷砍2下,就开了............... ...

软化后 没有反弹力 ,加之刀不快 也没关系,各有选择吧。

网友B:
用锤子往手柄那两三下就打开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锤子往手柄那两三下就打开了呀

铁锤开壳大法好

网友C:
这个连接米家后可以在手机上看出水水质 我问过我们这的小米家电售后店长 这个值100以上才需要换 否则无限重置就行了 害的我本来都决定下单了 听他说完放心了 连水质检测笔都不用买了

网友:
楼主的操作也太暴力了,谢谢!

网友:
其实只是进水端,加一个十寸pp棉滤芯,50以内成本,可以节省专用小米滤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连接米家后可以在手机上看出水水质 我问过我们这的小米家电售后店长 这个值100以上才需要换 否则无限重 ...

我的重置三次后滤芯整个都是灰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重置三次后滤芯整个都是灰色的

只关注出水水质就行了

楼主(2022-09-25):
引用 网友C:
只关注出水水质就行了

前置pp棉影响进水流量和后级滤芯的寿命,并非一味只看最后的出水指数,伤了ro膜得不偿失。

网友:
非通用的就是黑你的钱呢,普通PP棉虑芯几元钱

网友:
里面的棉还这么干净换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