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的tp4056提高过放保护电压同时保留模块充电功能

楼主(2021-03-10):
保护板原理就不多说了,如图在板上两个位置割断镀铜,断开连接,同时刮出两个焊点,按图二焊接二极管和一根飞线,通过二极管降压后再经过100欧电阻到dw01芯片,我用的0.7v压降二极管,但电流太小,实际只有0.35v压降,大概2.8v保护,如果不飞线通过4056充电会经过二极管,由于是反向,所以没法充,提高电压也可以用电阻分压,电阻分压应该会更稳定,我串两个二极管到3.2v左右输出会闪烁,并不会直接关断,应该跟二极管压降有关,断开负载可能电流降的更低,导致二极管压降变小,保护板解除过放,不断循环导致,,参照手电论坛的一张用电阻分压的图,还是需要飞一根线到电池正极,不然没法充电

网友A:
B+的功能,除了引入欠压信号外,同时具有引入过充信号功能。楼主这样改后,欠压保护电压倒是升高了,过充保护电压也应该同样升高了,焉知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的功能,除了引入欠压信号外,同时具有引入过充信号功能。楼主这样改后,欠压保护电压倒是升高了,过充保 ...

去年我问怎么把4056的4.2V截止电压调低到4.0V。你有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的功能,除了引入欠压信号外,同时具有引入过充信号功能。楼主这样改后,欠压保护电压倒是升高了,过充保 ...

确实,但是如果是用4056作为输入的话,就不影响,如果要靠保护板来停充的话,就要串联一块正常保护的保护板,这个主要是提供一个可以提高4056自带保护板的保护电压同时又能继续使用4056的充电方法,我是用来改造小太阳能灯的,太阳能板经过4056给电池充电,去掉原来主板上的防倒灌二极管,如果电压太高,可以反向并联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放电用4056自带的保护

网友(2021-08-18):
学着玩,用的一颗ss34,终止电压3.24v

网友B:
我想知道这货怎么改三脚的LED灯,双灯diy太不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货怎么改三脚的LED灯,双灯diy太不方便了

用共阳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共阳LED

非常感谢回复,这样我试过,不行的,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灯是异常的,和原生三脚的差别挺大的,原生的充红满绿,闲置一闪一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回复,这样我试过,不行的,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灯是异常的,和原生三脚的差别挺大的,原 ...

怎么个不行法?只红或绿?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不行法?只红或绿?不闪?

那我试试哈,反正我记得试过是不行的,现在二极管还有,我再按您说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回复,这样我试过,不行的,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灯是异常的,和原生三脚的差别挺大的,原 ...

查了下共阳LED的工作电压是2V多,在正极输入要串一个1K电阻。我发现micro USB口的4056模块在LED正极前面没有电阻,而很多typec的模块则在LED正极前面有一个电阻,我估计是1k的。你使用micro还是typec的4056来试的?
另外我看了下tp5100模块的共阳LED在正极前面也有个1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共阳LED的工作电压是2V多,在正极输入要串一个1K电阻。我发现micro USB口的4056模块在LED正极前面 ...

现在只有迈克头的了,有时间再按您说的试试,4056也有原生三灯的,某宝那个好象叫湘益电子,很难找的,我买过一回,但感觉不稳,有一回直通了,电池干到5v,所以还是偏我们在讨论这种

网友:
我买过一回这种,感觉弄什么都放便,直接飞线LED,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回直接干到5v,

网友(2021-09-17):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回复,这样我试过,不行的,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灯是异常的,和原生三脚的差别挺大的,原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505
看看我这个电路板 R6

网友:
把板子上的dw01换成fs312f即可,也不贵。

网友(2022-12-15):
搞过了,保护电压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