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 bosch ixo3 电动螺丝刀 加装type-c口充电

楼主(2021-03-10):
闲鱼撸了一台说是坏的博世ixo3,成色很新,打开观摩了一下,正反转开关坏了,接触不良,直接换一个,再试机,发现启动开关也有偶尔粘连状况,停不下来,敲一敲就正常,索性就换一个,然后再换一颗索尼vtc5a动力电芯,原来的三星15m内阻40mΩ了废了。

改typec口,找了好久找了这种迷你的板子,原来是烟雾杆子拆机的,充满试了4.23v,可以接受,然后准备装起来,结果不小心电池反接烧了,无语啊。

再接再厉,再找一片

结果也是很坑,上703硅橡胶,灌满,然后没等干就上电充,一股焦味袭来,无奈,二次报废

不管,再来

OK,灌胶,然后浴霸开一灯烤个觉,今早醒来就干了,试机OK

指示灯藏在螺孔里,哈哈
电流和4056差不多,完工

谢谢捧场
谢谢,兄弟你们好鸭

网友A:
type-c确实方便很多 现在都是type-c了

网友B:
703不导电吧!为啥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3不导电吧!为啥会烧?

我也觉得很奇怪,703绝缘性能比704要好,而且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之前做工具电池的充电宝也是,试机正常然后灌胶,再试就是胶水混合着烧焦的味道扑面而来,而每次固化后试机都没事,很纳闷。
我常用的就是以下两种还有706

网友C:
莫大师出手必是精品,要配个扭力快换头就更好了

网友D:
感觉最好用胶固定一下C头

网友E:
小博士还是很好用的,我的IXO 5 ,拆卸的主力。

网友F:
锂电池装反没出事?我安装锂电池好怕怕的,怕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大师出手必是精品,要配个扭力快换头就更好了

瞎折腾哈哈,就是看到50包邮那么新就忍不住下手了。是啊,可惜扭力头好贵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最好用胶固定一下C头

有用胶固定的,703硅橡胶灌封,烧了两次了,粗活干多了手变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博士还是很好用的,我的IXO 5 ,拆卸的主力。

我也一直想撸个ixo5玩玩。这玩意手感好,还有百得那个手感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装反没出事?我安装锂电池好怕怕的,怕接反了

接反烧了,然后换一个,灌胶后试机又烧了,感觉是不是我买的胶有问题,第三次试好灌胶再固化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确实方便很多 现在都是type-c了

是啊,现在反而microusb的少了,typec到处都有

网友:
不错这下安逸了~

网友G:
我想起来你说的253是啥了,就是253.1: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反烧了,然后换一个,灌胶后试机又烧了,感觉是不是我买的胶有问题,第三次试好灌胶再固化后正常了 ...

我用704从来没出过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起来你说的253是啥了,就是253.1

用腻了没,用腻了就丢给我,哈哈,心怡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704从来没出过这种事

我买了大罐的,一半都没用完,回头用完换一家买,可能真的是胶的问题。

网友I:
大婶与时俱进,都用上typeC了,偶还在用DC充电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婶与时俱进,都用上typeC了,偶还在用DC充电座

前几天找一根dc线把家里翻了个遍,耗时耗力,最后找到二十几根不同规格的,无奈啊。必须type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