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空调拆解顺便清灰看下工况

楼主(2021-03-10):
本期主角,参数过滤下1P
开始拆解,基本就是十几个螺丝,其中有4个长的固定前中后,拆解完成
前面板控制板按键位置

简单看下正面面貌

压缩机参数

冷凝水水满检测浮阀

前后冷热散热片

冷风出口的散热涡轮扇

压缩机座有防震防移动得脚垫

最后就是整机的单片机控制板

整体采用了钢棍配合地盘做支撑
整个底部托盘当做冷凝水储水仓,并配备一个浮阀监控水满,感觉挺好
目前清理完已经安装完成,灰尘有点多,还有蜘蛛网,本机购入价格1000元左右,铭牌信息写着厨房用移动空调。
单冷1P,最低制冷16° ,实测15平房间用足够了,最大问题只有一个噪音问题,还有用电  平常用都是只开前半夜。
到此结束,感谢观摩

楼主:
补充下,这台机整机只有一个电机,上下涡轮扇用的都是一个电机

网友A:
噪音太大,另外,你需要改成双风道,一个进,一个出,不然,房间内温度很难降下来,另外,由于只有一个风道,所以整个房间都是负压,所以温度很难降

网友B:
本身这样的设计都是不符合实际使用的了,价格也一点都不亲民了

网友C:
免安装不错,价格比窗式空调贵。有合适的货架,弄台窗式空调放在窗户,然后木板挡住漏风地方。移动空调很多用在经常搬家租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太大,另外,你需要改成双风道,一个进,一个出,不然,房间内温度很难降下来,另外,由于只有一个风道 ...

散热从室内抽风,然后配套的伸缩管道排出室外。而冷风也是从室内吸入再排出 一个室内循环。
室内不是100%封闭,所以说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安装不错,价格比窗式空调贵。有合适的货架,弄台窗式空调放在窗户,然后木板挡住漏风地方。移动空调很多 ...

二手价格实际上也就300左右(驱车自提)
如果二手走快递物流,成本就高多了
窗式我也用过,比较老款的了,噪音比这种大,还会有异响有点烦,新款没接触过,就不评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这样的设计都是不符合实际使用的了,价格也一点都不亲民了

所以它写了个厨房移动式空调

网友(2021-09-29):
你这空调比较干净,没多少灰可扫

网友(2022-07-16):
感谢感谢 正好在研究移动空调,还在犹豫下手否呐

网友D:
竟然是罩极电机

网友(2023-06-02):
正在研究这个东西,考虑要不要买一个。感觉这个压缩机和相同匹数的壁挂机一样大,应该制冷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08-02):
挺方便的,就是声音大些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罩极电机

罩极电机效率太低了。

网友:
是不是罩极电机的轴套缺油所以噪音大,换个直流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