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64G的U盘为啥重新开卡出来只有22G(SM3271AD主控)求解

楼主(2021-03-10):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这64G的U盘为啥重新开卡出来只有22G,请大神们指导一下呀(SM3271AD主控)
开卡设置如下:

网友A:
把速度优先换成容量优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速度优先换成容量优先啊

试过了,换成容量优先开出来也是一样的

楼主:
D:\User Directory\Documents\12121212.jpg容量优先开出来一样的

网友B:
你这是黑片工具吧,我曾经用黑片工具量产过3259配降级片,不管怎么搞容量都只有一半,速度还超慢,以为片子废了,后来拆下来贴3267AE,用正片工具设置好直接开了出来,容量和速度都没毛病,不知道为什么,你实在搞不好的话就换主控上正片工具试试

网友C:
我那个3271ad 黑胶u盘,通过调整ecc的数值来开不同的容量,现在就是64g容量开成22g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黑片工具吧,我曾经用黑片工具量产过3259配降级片,不管怎么搞容量都只有一半,速度还超慢,以为片子 ...

应该是,你有正片的工具吗,如果有共享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3271ad 黑胶u盘,通过调整ecc的数值来开不同的容量,现在就是64g容量开成22g用 ...

应该是,我这个也是黑胶,不过我这工具跳不了ECC,只有自动,可以把你的工具共享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换成容量优先开出来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黑片工具开出来的,,这个容量应该是正常的,,换成正片工具试试看吧

楼主:
没有正片工具,下了好多个,就这个能用,其它几个都识别不了颗粒

网友(2021-07-06):
测个速,如果接近20M不掉速的话应该是开成slc模式了。要开回去的话去UFD_ALL_ForceFW文件夹里修改对应闪存的配置,把slc模式那行注释掉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开的slc模式??
你把fw文件夹里面的配置改一下
把slc模式隐藏即可

网友(2022-11-01):
继续前来学习的,不错的讨论教程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坏块过多。

网友:
j也发现了,确实是坏块过多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坏块太多了,我有一个64G的只能开16G

网友(2023-05-20):
坏块过多,给你开成SLC模式了

网友:
收藏,用的时候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