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趴趴狗行车记录仪拆开换电池,全网首拆这个型号(PAPAGO! GS560)

楼主(2021-03-10):
1、原电池鼓包不保存设置了,更换电池。2、这个型号是GS 560
3、采用的安霸A7L50主控芯片搭配OV4689的影像传感器,F1.8的光圈,160度的大广角。
4、电池型号是502040尺寸的锂电池,需要带保护板的。

网友A:
一定要内置电池吗?我个人认为车内尽量不要出现电池 哪怕损失一些比如停车录影的功能

网友:
这个行车记录仪还可以,谢谢!

网友:
在用一个更老的型号。
GoSafe320
隔两三天不开车就丢存储的设置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内置电池吗?我个人认为车内尽量不要出现电池 哪怕损失一些比如停车录影的功能 ...

主要是有个熄火关机的时间。软关机能保护内存卡,正写着内存卡呢,啪的断电了。内存卡早早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有个熄火关机的时间。软关机能保护内存卡,正写着内存卡呢,啪的断电了。内存卡早早就坏了。 ...

有道理 那就内置个超级电容吧 哈哈哈哈

网友:
有些记录仪有停车监控,有个电池可以用个一晚上挺不错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我喜欢后视镜款的

网友:
担心三元锂电芯不安全,可以试试两串法拉电容。我是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交通工具,只能买运动相机款记录仪,尽量找兼容SJ4000电池配件容易买到。

网友:
我也拆换了同款的

网友(2022-05-23):
这种内置电池的,时间长了电池基本都鼓包,换电池虽然不麻烦,但是很难做到无损拆解。
但是接常电的也不是完美无缺,之前坛里买了两个接常电的记录仪,其中一个电源部分挂了导致电瓶过放,直接废掉了一个电瓶。
现在我又用回这种内置电池的了,插点烟口至少拔钥匙就断电,不用担心电瓶过放

网友:
我8年的gosafe350依然坚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有个熄火关机的时间。软关机能保护内存卡,正写着内存卡呢,啪的断电了。内存卡早早就坏了。 ...

内置的电池容量小,寿命短,我的记录仪2014年买的,电池用了一年多2015年就失效了,后来引出2根线,改接到一个大点容量的手机电池,成外置的了。用到现在7年了,还正常,就是有时冬天天气太冷时,会偶尔失效几次。
就是外观有的不好看,我把电池挂在后视镜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置的电池容量小,寿命短,我的记录仪2014年买的,电池用了一年多2015年就失效了,后来引出2根线,改接到 ...

最主要的问题是内置电池容易晒坏了。不耐高温。前两天我的etc都晒傻了。下高速下不来了。所以有很多记录仪开始走接线的方案。接长电,acc控制工作关机。

网友:
高温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2022-09-19):
有什么办法解决汽车高温导致的电池鼓包啊

网友:
这种电池寿命也就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