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989年生产的南京MF47万用表顺便问下用什么电池

楼主(2021-03-10):
偶得两块老货万用表,这是其中一块,89年生产的南京MF47,顺便问一下电池槽2用什么电池,谢谢!

外观

生产日期1989.1

打开电池盖,有两个电池槽

槽1,这个可能是装5号电池,试装5号电池,可以测量电压

这个是槽2,看这形状不知装什么样的电池,电池槽比5号短,

打开后盖,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红袍吗

转盘,有点脏,用无水酒精擦了下,顺便涂点润滑脂

谢谢观看!

网友A:
电池2是15V叠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2是15V叠层电池

这么怪异的电池,买个电池也不便宜啊

网友B:
1号槽装2号电池,2号槽装15v叠层电池

网友C:
是块好表。
可惜不小心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块好表。
可惜不小心弄坏了,

表是好表,但是要用起来也麻烦,什么都没有,电池,表笔都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号槽装2号电池,2号槽装15v叠层电池

1号槽装5号也行吗?

网友:
没玩过这么老的表,不过听老一辈的说过在9V之前是用15V电池的,我也没见过这种电池长啥样,现在也没卖了吧?用可调电源逐渐提高电压试?要真是15V还得自己搞个小的升压电路。

网友:
什么价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号槽装5号也行吗?

5号电池和2号电池高度是一样的,只是直径不一样,可以用,想办法固定一下电池就行

网友D:
我已经是老一辈了,因为我用过15V电池的万用表。网上有卖,不装15V电池只是最大那个电阻档用不了。

网友:
2号和15V

2号买个套,装5号用,5片2032叠起来用或厚度合适的10片纽扣套根管子(15V不耗电)

现在用惯了玩具表的二极档,再用47 没R10K档也能用。

还是玩具表好用

楼主把89年的47 发矿坛去,那里特别喜欢这表子

网友:
我现在还用着这型号的表15V叠层电池加二号电池

网友:
好表啊,表盘刻度如此之好还没氧化退色

仅只有四个色环了

请问楼主是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是老一辈了,因为我用过15V电池的万用表。网上有卖,不装15V电池只是最大那个电阻档用不了。
...

不装15v电池,只是电阻最大档不能用吗?电阻小档是不是可以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15v电池,只是电阻最大档不能用吗?电阻小档是不是可以用?谢谢!

装上2号电池其他电阻档就可以用的

如果不装15V仅只有10K档不能用

网友:
我也偶得一块,改普通表笔插孔,因表多,放柜子睡觉了。

网友:
2号电池可以用5号电池卷纸代替,积层15V电池可以用5块2032代替

网友:
15v电池是供10K档用的,不装也行,只是测高阻有点不方便,楼上说用2032替代,是不错的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