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另类修俩LED灯

楼主(2021-03-10):
以前买的LED吸顶灯坏了,拆下来发现有两个灯珠烧了,手头没有贴片灯珠,就用普通草帽替代一下,圆形的用了一天就又挂了,G型的用了十多天还用着,赶紧又买了俩备用,

网友:
这种小草帽,额定电流才20mA,必须减小工作电流,否则就是白忙活

网友:
楼上正解。还不如直接短接。

网友:
前几年买灯和灯板买多了,坏了直接换,懒得折腾了,

网友:
一律短路坏灯珠,再坏就丢。。。整体寿命到了,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上头

网友:
直接短接就完美多了

网友:
修过,坏了一个灯珠,直接短接了,正常用了两年了

网友:
赶紧又买了俩备用?为什么不买贴片得

网友:
9.9包邮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换上1W大功率灯珠带散热片,没问题

网友:
220mA电流你用5mm草帽led代替?真有你的

网友:
飞线一根细铜丝铁丝等也可以用,楼主LED指示灯封装,没多久又要换。我买的阳光牌球泡灯,初期款可以用仿流明灯珠替代,后期变成6到18伏等高压灯珠,尽量找其它故障球泡灯,拆灯珠替换,实在不行飞线短接应急用。

网友:
一坨锡伺候 就完美了

网友:
如用草帽灯珠替代,应该是多只灯珠并联再接入电路。先测定电路的电流,再决定需要几只并联。

网友:
非常便宜的吧

网友:
这种灯灯珠换的话最好全换,那样用的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