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流光溢彩电视背光效果DIY更新(二)灯带驱动

楼主(2021-03-10):
   相关帖子  后续--流光溢彩电视背光效果DIY更新(一)硬件篇     后续--流光溢彩电视背光效果DIY更新(三)流光溢彩软件系统

新的github项目里面支持LED多种方法接入可以通过USB、局域网、GPIO等等   由于树莓派的GPIO不是很稳定 去年的帖子里  一部分坛友就遇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所以不考虑这种方式了    基于WLED固件的驱动 使用的是WIFI接入局域网  通过网络来连接流光溢彩系统 驱动WS2812B发光   也省去了多余的连线
       需要准备的材料:基于ESP8266的WEMOS MINI D1 一片  WS2812B灯带
灯带就不用多介绍了 去年的帖子有提
上图就是mini D1的样子

上图是MINI D1跟WS2812B灯带的接线示意图  (需要注意的是 灯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外接对应功率的电源  顺便给MINI D1供电 )WLED固件默认的输出脚是D4

    好了  硬件部分就OK了  接下来烧录固件  这个是WLED固件的GITHUB页面可以查看相关说明  打开固件下载页面下载对应的固件

miniD1下载画圈的那个

烧录工具在这里下载

固件及烧录工具都准备好后  将miniD1用USB线连接电脑  打开烧录工具ESPHome-Flasher    (需要安装MINID1的驱动 可以找购买的店家索取)

工具界面
1 刷新端口  如果MINID1连接到电脑 且有正确驱动的话 就会看到一个下拉的端口号列表  选择对应的端口  比如我这里是COM23
2 选择下载的固件
3 开始烧录
4 等待几分钟后  会提示Done!  表示已经烧录好固件  这时候就可以关闭烧录工具了

设置WLED
将灯带连接5V电源 (如果是照示意图接线的话 此时MINID1主板也应该有供电了)
打开电路或者手机的wifi  找到WLED-AP的热点网络信号 连接上
打开浏览器输入4.3.2.1 就打开了设置页面

第一项是WiFi设置  后面我用翻译过的截图说明  如下图

打开WiFi设置

上图里面 1 填写你家里的wifi名称及密码 以便让板子联网
2 是设备的IP地址  一般家里的路由器都是自动分配的 不用管  当然也可手动指定IP  这个随自己方便
3 局域网natbios映射  相当于一个固定网址 也是随自己设置  如果设置了  一般在家里输入这个地址也可以访问到板子 俺觉得还是IP靠谱点
下面 配置热点 一堆都是设置wifi热点的  不用的话 可以关闭掉
4最后点击下保持并连接
板子重启动  并且用你家里的wifi联网  这时候你就需要用你指定的IP连接板子了
比如我是用的DHCP自动分配的IP  可以在路由器里面看到
所以 我需要输入这个ip即可访问板子了

这里就可以进行一系列设置  各种灯效 颜色 亮度等等 可以使劲折腾了  手机 平板 电脑等设备 只要是在家里的局域网里面  都可以用浏览器打开这个IP来控制
但是还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设置
1 打开设定档如下图

打开LED首选项

1 设定LED数量  根据你自己灯带的数量填写
2这里是一个坑  我之前就是没留意这里 导致怎么都调不到最亮  一度以为固件不行  后来把这里取消勾选就OK了
3RGB颜色顺序  如果你发现灯带的颜色不对  比如前面进去的时候 那个色轮 你点绿色结果亮红灯  点红色 结果亮蓝灯 那就修改这里  一般不需要改动  其他的一般不设置了  默认就好 最后点击保存  重新给灯带加电  你会发现灯带所有灯都会亮了
其他的就自己慢慢摸索吧  WLED就搞定了
  下一贴 是搞定流光溢彩系统

网友:
有效果图吗博主

网友A:
看了你的视频效果,感觉比我的飞利浦278C4显示器原生的流光溢彩灯光还灵敏呢。我的278C4用了很了几年了,看电影,看演唱会的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B:
手里有arduino nano、uno,就是没派,我看有可以用nano来做控制的,fastled可以实现,但我现在还没搞明白没有派如何能在电视上用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视频效果,感觉比我的飞利浦278C4显示器原生的流光溢彩灯光还灵敏呢。我的278C4用了很了几年了,看 ...

DIY的灵活性要比电视自带的高点  可以增加灯的密度 并且可以四周都弄上  而电视貌似只有左右两侧有呢  不过当初写这个程序大佬应该就是受飞利浦电视的启发而写代码的  然后开源在GitHub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arduino nano、uno,就是没派,我看有可以用nano来做控制的,fastled可以实现,但我现在还没搞明白没 ...

只要你有能安装ubuntu  debian 系统且能联网的板子 当然还得至少带有一个USB口接采集设备 应该都能搞一搞   毕竟Github上也提供了适配这些系统的软件安装包  而arduino是可以取代miniD1 来驱动灯带的  只不过是将WIFI改成了USB连接  在hyperion.ng项目里面可以找到驱动代码 拷过来新建一个项目 烧录到板子上就可以了

楼主:
效果可以去去年的那一篇帖子看  上传了视频到优酷  地址在那篇帖子的顶部

网友C(2021-08-24):
连接WLED-AP需要密码才能连上,请问楼主如何解决?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D:
连接wled—ap需要密码,这个密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WLED-AP需要密码才能连上,请问楼主如何解决?

https://github.com/Aircoookie/WLED/wiki  看这里    有提到这个  3.使用 WiFi 设备WLED-AP使用默认密码连接到接入点wled1234   可能是固件更新了  修改了一些东西  一般都会在GITHUB上有说明的  多参考就行了   这里的默认密码应该是wled1234     接入点名称应该是WLED-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接wled—ap需要密码,这个密码是什么

https://github.com/Aircoookie/WLED/wiki  看这里    有提到这个  3.使用 WiFi 设备WLED-AP使用默认密码连接到接入点wled1234   可能是固件更新了  修改了一些东西  一般都会在GITHUB上有说明的  多参考就行了

网友(2022-01-09):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arduino nano、uno,就是没派,我看有可以用nano来做控制的,fastled可以实现,但我现在还没搞明白没 ...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arduino  uno  电视流光溢彩吗